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求教!

楼主(2021-05-14):
为了减重,可不可以用穿越机的四合一电调安装在长航时的四旋翼上?(轴距550,5系
电机
,悬停总电流20A上下。)

网友A:
不行,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会烧
哦,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会烧
为什么会烧?我觉得完全可以

网友B:
我觉得完全可以,悬停总电流才20A,单路电流要求才5A,现在穿越机一般的四合一电调一般单路电流都达到了40A以上,四个加一块总电流就是160A以上,几乎随便一个四合一电调都能用

网友C(2021-06-21):
并不会烧,航拍机的电流比穿越机要小。多轴用分体电调主要是为了解决散热和6轴及以上的故障冗余。很多人用御电机+四合一电调+F4飞控+穿越机架组长航时FPV

网友D(2021-08-30):
电压电流合适就可以

网友E(2022-07-14):
不要冒险。

网友E:
并不会烧,航拍机的电流比穿越机要小。多轴用分体电调主要是为了解决散热和6轴及以上的故障冗余。很多人用御电机+四合一电调+F4飞控+穿越机架组长航时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