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有没有自己的淘宝店?新手飞3D推荐什么飞机?

楼主(2021-05-14):
各位大佬,我看这个区里大家大部分讨论的都是天翼的30E,但是找了半天没有天翼官方店啊,天翼有没有自己的淘宝店?新手飞3D推荐什么飞机?15E和30E是尺寸的区别吗?求科普

网友:
纯乐航模

网友:
skywing laser260 30E还不错

网友A:
讨论的是自杀性涨价以前的天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讨论的是自杀性涨价以前的天翼吧?

以前大概多少钱啊?现在PP板的空机都要600多啊
还有啥入门的好选择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大概多少钱啊?现在PP板的空机都要600多啊
还有啥入门的好选择啊?

一直飞未来的30E  空机590块钱
如果觉得成本高  可以买Epp的板机飞  100来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飞未来的30E  空机590块钱
如果觉得成本高  可以买Epp的板机飞  100来块钱

EPP是哪款? 有没有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PP是哪款? 有没有关键字

淘宝搜  普利米固定翼

网友:
目前来说,天翼,未来这两家是入门最佳选择。不管是从飞机性能和成本以及飞行技术提升方面都是最佳选择。数学代表级别,E代表电动。15级一般38英寸翼展,30级一般48英寸,50级一般55英寸,70级一般60英寸,90级67,120级74,170级78英寸。有些飞机直接标翼展,对应就是多少级。或者学真机直接标发动机排量就表示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