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开机疑问

楼主(2021-05-14):
大佬们。opentx开机这样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是直升机上比较常用的开关  你把所有开关复位即可

网友A:
油门没有回到最低

楼主:
做了一下校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没有回到最低

在最低位的。做了一下校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