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温度是不是有点高了

楼主(2021-05-15):
这温度是不是有点高了

电调温度现在显示是79摄氏度,刚落地显示85度,再拿手机拍,就成了79度了。电机都不能碰,太烫了

环境温度为16度左右,到不了这个温度,最多也就62度左右;如果环境温度到了22摄氏度,3分钟爆飞,电调就80多度了

2架飞机,基本上能休息冷却5分钟,否则,电机轴承和电机座轴承,寿命极短。
基本300多个起落,电机座轴承就要换,还有大桨的拉杆球头扣,尾拉杆的球头扣

不特意去黑Kontronik 200A(小黑一下) ,但是实际情况,确实是好盈没那么热(无风扇),并且转速保持的也很好,又便宜,又是国货

再请教朋友们一个问题:

用VBCT查飞行记录,其中有一架飞机(Vbar neo序列号)不用这台遥控器了,能不能把这台飞机的数据删掉,逼死强迫症。没有这台飞机了,还在里面躺着,看着不舒服?

多谢多谢!

网友:
K最好,随便黑!

网友A:
屏幕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修好了?

修好了。先把坏的寄走,401再寄来新的。自己换的。不熟练,不建议自己动手换。最好有已经换过的朋友指导。

网友:
小罗好飞吗?

楼主:
再黑一下小罗。
挺好飞的,飞了三年了,已经适应小罗飞机的手感了。
但是
一般情况下,“但是”之前都是废话。哈哈。。。

新飞机买来,要各种升级,否则会很不爽。
首先,电池快拆;尾波箱压带轮;头罩磁吸;电机齿一定要13齿配109齿;电机至少510KV;脚架一定要白色的,黑色的材质脆,容易坏。不过,估计也卖完了。
这些都要升级,才能飞得爽。

头罩的固定软圈,一定要用AB胶粘死,再用热烙铁把孔变大,才能用的久。并且前端固定处一定要用磁吸,否则每次安装头罩很费时间。
并且使用磁吸时,最好想办法减小它的磁性,因为吸得太结实了,容易把头罩扯坏。我一般都是在磁吸上粘上魔术粘,这样增大距离,减小了吸引力;
尾拉杆一定要用胶粘死,否则分分钟松脱;
大桨夹在安装大桨时,总用到垫片,很不好安装;有没有厚度正好的大桨推荐?谢谢!
新的主轴飞得超过500起落,单项处磨损较大,最好换主轴。

其它都还好,适情况保养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好处,倾斜盘相关的5个拉杆,竟然通用,很方便。飞机设计的很常规,设备都有相应的安装位置。
不像有些飞机,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设计电调的位置,比如xx世和xx拓。特别是xx拓,千年不改前面电调位置和形状。

今天有时间,就多写点。适应论坛新节奏,各种喷。。。呵呵。。。

网友:
一个好的产品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B:
温度那么高不会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黑一下小罗。
挺好飞的,飞了三年了,已经适应小罗飞机的手感了。
但是

感谢楼主这么细心的回复,受益匪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那么高不会烧吗

目前来看,85摄氏度没问题。其实可以设置高温报警,在遥控器上设置,然后遥控器应该会自动降速。
我设置的 好像是100度。

我还没遇到过电调着火,但是我的电池着过火。

特别是老电池,不能用力太猛,容易怀孕,也容易着火

网友:
昭意电机是出了名电流大还热,换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