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动平衡diy指南

楼主(2021-05-15):
手机上安装vibrometer用来测量震动值,定制一个电机夹具,手机用双面胶黏在夹具一端即可,夹具夹在台钳上,扎带绑在转子上用来定位需要增加重量的地方,根据测量的震动值找到平衡点,再将平衡泥涂在转子内,一般震动值为2~3左右为佳,电机转子能快拆的比较方便,亚拓的不能直接拆的可以自己车掉法兰再车卡簧槽,方法很简单下次说,做动平衡前需要将轴承换新以免干扰测量值

网友A:
不知手机有没有APP能操作闪光灯快速闪烁作为频闪仪用于测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手机有没有APP能操作闪光灯快速闪烁作为频闪仪用于测转速.

测电机转速得用转速仪,我淘宝买过k1转速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电机转速得用转速仪,我淘宝买过k1转速仪

查了下,K1转速仪是有一根线接到无刷电机的一根线,原理应当是检测边沿,有局限性.
我是用不着的,因为有示波器,自己做一个频闪仪\或利用红外光电反射做测速也没难度,就是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K1转速仪是有一根线接到无刷电机的一根线,原理应当是检测边沿,有局限性.
我是用不着的,因为有示 ...

这种测速是要贴反光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测速是要贴反光条吧?

看情况,若是电风扇那样,就不需要加东西,转起来的扇叶能引起反射光变化.
若电机没装将将,只有光轴,则可在轴上贴一个胶布之类的东西,让它转起来能引起反射光的强度变化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