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安装光流影响定高

楼主(2021-05-15):
飞控安装光流,使用激光雷达,切定高会下降降落,或者定高及其不稳定,一旦拔掉光流模块定高恢复正常

网友A:
高端,pix除非在室内,否则不推荐装光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pix除非在室内,否则不推荐装光流

就是室内玩玩,我把该弄得都装备齐了

网友B(2021-09-07):
你换一个飞控试试,可能你飞控刷新率不够,如果是F4V3 那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一个飞控试试,可能你飞控刷新率不够,如果是F4V3 那就换吧

雷迅v5,反正就是激光雷达和光流不能一起用,至于超声波雷达没试过,那种光流超声波一体的照理说没问题,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分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