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里沉鳞LLCL-FPV】好兄弟们我今天炸了个电池,来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

楼主(2021-05-15):
看图吧hxd们

把我妈床头柜,被褥,床垫啥都烧了,幸好人在家里
大家还是注意安全为上!
【还有闲鱼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太贪便宜,不然像我这样得不偿失啊】

网友:
来路不明的电池,第一次充电建议放在浴缸里。

网友:
不良商家。

网友A:
这就离谱,不过充电器型号不如也报一下,一起排查一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离谱,不过充电器型号不如也报一下,一起排查一下问题

充电器是之前某个好像叫“恒立威”的玩具无人机的充电器,但是用来充其他电池试了几十次毫无问题,同电压同尺寸同毫安时与同c数的都冲过

网友:
这个过分了!不过还是老生常谈,充电一定人在边上!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是之前某个好像叫“恒立威”的玩具无人机的充电器,但是用来充其他电池试了几十次毫无问题,同电压 ...

也可能是充电器和电池的电压平台不符,先看看充电器的指标参数。
要是充电器匹配的是高压锂电4.35v,那往常规聚合物电池4.2v充电就有可能不停充,直至电池发热。。。

网友:
玩具充电器有时候确实充电超压,可能还是用航模充电器会好一些

网友B:
充电器还是用专用的安全系数高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是之前某个好像叫“恒立威”的玩具无人机的充电器,但是用来充其他电池试了几十次毫无问题,同电压 ...

这个还是需要有数据支持,光凭别人都没事,还真不能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还是用专用的安全系数高一点

的确,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需要有数据支持,光凭别人都没事,还真不能证明。

确实,所以很难找出问题在哪

网友:
你这个充电器也是个危险物品,换个好的吧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不光是电池,充电器也不能图便宜。

网友:
不光是电池,充电器也不能图便宜

网友:
拿玩具的充电器充电就已经不靠谱了    如果用航模的充电器的话电池有问题都警示充不上的了  还有最后为啥烧的是你XX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