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1飞控和futaba14sg安装

楼主(2021-05-16):
我看官方教程14sg 直接就新建个模式 是固定翼的 直接设置通道 按钮就完事了 然后就接线连接了。             不用调成直升机模式吗?不应该还设置直升机的十字盘方案吗?

网友A:
官网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教程

教程就这些 就是我说的这样 我按上面做的

网友:
B站搜  云翼模型      讲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就这些 就是我说的这样 我按上面做的

飞控就是要求舵机间没有联动,而且基本都是120的十字盘

网友:
官网里面有教程,设置直升机的吗十字盘,尾舵等等,注意认真看

网友:
官网还是比较详细的,照着搞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在控上设置十字盘模式,直接固定翼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