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入模后的第一架轻木练习机

楼主(2021-05-16):
入模不到2个月,技术没怎么练,飞机倒是弄了好几架了。自从飞了轻木小飞侠以后,种草轻木练习机了,网上购买了一套,很便宜,尝试自己组装一次,顺便了解一下轻木飞机的结构及蒙皮方法,方便以后修理。
电装配置:新西达2212 kV1400、好盈40A电调、辉盛金属舵机、3S 2200电池、4通道接收机。 电机是之前摔坏的冲浪者上面拆的,接收机是手抛机上面取下来的,买辉盛的金属舵机的原因主要还是对这飞机没信心,不知道是不是首飞即散架,所以贪了便宜,11元一个,还真是垃圾,刚刚装上没通电几分钟,一个副翼舵机就卡死烧了,幸好当时多买了一只备用的。如果试飞成功再换舵机。
套件到货

雕刻的我觉得还是挺精细

开始干活

机身成型

组装平尾

机翼组装完成

假组一下看看效果,平尾和机翼严重不平行,后面再矫正

严重不平行

矫正后,还是有一点不平行,准备打磨平尾插槽,使其平行

机翼蒙皮,第一个开始蒙皮的部件,第一次蒙皮,蒙出来感觉还行。全程使用热风枪,感觉压边的时候不好操作,有熨斗应该好弄一些

各个部件全部蒙完了,追求的是速度, 不是质量,毕竟不知道上天能呆几秒。机头蒙的最差,重叠的蒙皮太多,都是褶皱,懒得弄了,就这样吧。

安装舵机

这铰链感觉不怎么好弄,滴502的时候,铰链上都是502,最后搞的铰链不灵活。以后还是换合页吧。

电机做了一点右拉角和下拉角

下拉角有点小。

准备装电调

完工,客厅拍照测试

测试视频如下,改天空了试飞去。

更换了部分蒙皮,以免在天上看不清姿态。

网友A:
好手艺,很漂亮的轻木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很漂亮的轻木飞机。

谢谢。最难搞的、最需要耐心和手艺的还真是蒙皮啊,蒙皮真得好好练习一下了

网友:
全透,诱惑

楼主:
用手惦着副翼舵机位置才能平衡,机头感觉有点轻了。

网友B:
感觉动力有些不足。这飞机2212kv1400电机用8寸桨飞,首飞令人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动力有些不足。这飞机2212kv1400电机用8寸桨飞,首飞令人担忧

试试看看,卖家介绍的是8寸2212,我昨天看了一下,用大的浆可能会打地,起落架有点矮。

网友:
起落架着实挺矮

网友C:
折腾了好多天了吧,你舍得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了好多天了吧,你舍得飞吗?

搞了十个晚上,反正做的也不怎么样,坏了应该不会很心疼的,要是买的成品的估计是不敢飞了。等哪天休息了去试试。

网友:
目测挺好飞

网友D:
请问起飞重量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起飞重量多少呢?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感觉比冲浪者要轻一点,估计600g左右,新买了一个电子秤,过两天到了测一下。翼展1100mm,机长950mm。

网友E:
楼主能推荐一架成品轻木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推荐一架成品轻木机吗

gt小蜜蜂,就是有点贵,pnp快900块了。其他的我也没太研究了。我准备按小蜜蜂重新蒙皮。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手惦着副翼舵机位置才能平衡,机头感觉有点轻了。

重心在翼梁处。重心靠后可以加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动力有些不足。这飞机2212kv1400电机用8寸桨飞,首飞令人担忧

动力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心在翼梁处。重心靠后可以加大电池。

看来得在机头加配重了,我的电池都是3s 2200的,和冲浪者共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得在机头加配重了,我的电池都是3s 2200的,和冲浪者共用。

那就改造一下后边两个舵机,装到腹部。换2217电机
配重最好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改造一下后边两个舵机,装到腹部。换2217电机
配重最好不要用。

舵机不好动了,换更大电机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楼主:
机头蒙皮很不满意,最后撕掉重新蒙,顺便来点颜色。这下倒是真有点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改造一下后边两个舵机,装到腹部。换2217电机
配重最好不要用。

含3s2200电池,飞机900克重。需要在机头再加100克配重,重心才能勉强移动到翼梁附近,这样就是1000克了,必须得换2216或者2217电机了,但是2216比2212只多了20多克,电机虽然靠前,估计还得再加几十克配重,电池不想加大了,电池重心靠后,加大意义不大。难道还得换更大的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含3s2200电池,飞机900克重。需要在机头再加100克配重,重心才能勉强移动到翼梁附近,这样就是1000克了, ...

电池重心靠后就把电池向前移动,挪到最前面。
电机加支架,向前移动10-20毫米。

网友G:
非常漂亮,不过开始初学只能弄架成品耐摔的学习学习了,一下子这么复杂怕弄不起来。

网友:
漂亮的飞机,不知好飞吗?

网友H:
好飞吗这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漂亮,不过开始初学只能弄架成品耐摔的学习学习了,一下子这么复杂怕弄不起来。

是啊,初学只能飞一些耐摔的,我摔坏了一架冲浪者后才找到感觉。我飞的都比较慢,也没胆子做特技,只要不错舵且飞机调好了一般还是不会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飞吗这架飞机?

我还没飞呢,最近工作太忙了。这个飞机机头轻了,准备换2814电机和中号起落架,9-10寸浆,再适当增加一点配重,保证重心在翼梁处。电机起落架今天刚刚下单,下周末只要天气好,就能出去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飞吗这架飞机?

只要重心调好了,我感觉这飞机不会难飞。翼展1100,起飞重量1000克。但是我对前拉机有阴影,家里那架新微风还没起飞就断浆好几个了,好不容易起飞又直接撞树上了,所以不知道这个飞机有没有胆子飞~~

网友I:
这套材料感觉如何?比较感兴趣,也想弄一套,不知是某宝那家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套材料感觉如何?比较感兴趣,也想弄一套,不知是某宝那家的东西

挺好做的,肖叔叔的航模店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好做的,肖叔叔的航模店有卖。

谢谢了

网友J(2021-10-03):
楼主,机翼强度如何,没有蒙板看着好单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机翼强度如何,没有蒙板看着好单薄啊

蒙皮绷紧后机翼强度还是可以的,正常飞断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钱?

不到2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