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旋旋桨螺母问题?

楼主(2021-05-17):
从机头看,电机轴是逆时针转,而桨螺母是顺时针锁紧的,要涂螺丝胶防止螺母被甩松吗?

网友:
你想一想,桨转起来受到的反作用力(空气阻力)是什么方向.

网友:
子弹头用工具扭紧。就算是25V的电压也甩不下来的。

网友:
上紧就行

网友A:
不放心就配个反螺纹电机。
或者配个反桨,不过拉力角要重新改。
实际上。。。上紧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放心就配个反螺纹电机。
或者配个反桨,不过拉力角要重新改。
实际上。。。上紧就行。

不对啊。这前拉机,电机轴是逆时针转,螺母是顺时针锁紧。。不是正常的吗?这不越转越紧吗?还要什么螺丝胶?

楼主是来忽悠我们赚 人气的吗?

网友:
不需要,这种情况下理论上是越转越紧

网友:
不需要,前拉正丝后拉反丝,越转越紧

网友:
就是防松呀

网友:
小鸡鸡没事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不需要,这就是防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这前拉机,电机轴是逆时针转,螺母是顺时针锁紧。。不是正常的吗?这不越转越紧吗?还要什么螺丝 ...

但是要注意,如果电调带刹车,会甩出来
我就这样射出过桨。那时才知道电调要设置有无刹车。

网友:
越来越紧

网友B:
完全不需要,因为你这桨太轻了! 30寸碳桨我试过 直接用螺母锁紧,油门最大 再拉低  桨直接会把螺帽退出来,前提是桨够大 够重

网友:
好好想想初中物理的惯性原理,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需要,因为你这桨太轻了! 30寸碳桨我试过 直接用螺母锁紧,油门最大 再拉低  桨直接会把螺帽退出来 ...

那是因为电调设了刹车。取消刹车就不会了。

网友:
螺母会自动锁紧不会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