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电机diy绕线套件有人感兴趣吗?

楼主(2021-05-17):
就是那种未绕线的电机,定子和定子座分开的,自己买回去绕线,转子出厂都做过动平衡的,有人感兴趣我问问看厂家能不能搞,450~700级都有

网友A:
其他的电机型号,比如2212或者2204的电机有吗???有的话想搞一批给学生实训绕线用。

网友:
便宜好用的话挺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电机型号,比如2212或者2204的电机有吗???有的话想搞一批给学生实训绕线用。

应该都有,你大概分别要什么数量?

网友B:
有吗?能搞到联系我。我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吗?能搞到联系我。我要点

你私信我或者留言,告诉我你要什么型号的,我统计一下,以前记得加过你微信

楼主:
如果想提升性能和续航的朋友,可以试试自己绕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想提升性能和续航的朋友,可以试试自己绕线

绕线对电机的性能提升非常轻微,搞不好如果那些厂用的材料不好,设计不合理比原厂电机还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线对电机的性能提升非常轻微,搞不好如果那些厂用的材料不好,设计不合理比原厂电机还糟糕。

那请问你绕过几个电机?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你绕的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你绕过几个电机?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你绕的怎么样?

我一个都没绕过,绕个线也就改变一下电机的满槽率,铜损降低那么一点点而已,对电机的影响非常轻微,难道绕个线还能改变铁芯的磁密?改变磁铁的牌号?改变线材的导电率?如果电机体积和结构不变,基本由材料决定了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都没绕过,绕个线也就改变一下电机的满槽率,铜损降低那么一点点而已,对电机的影响非常轻微,难道 ...

你都没实践过,在一边空谈,你是来搞笑的么。满槽率提升了电机效率不就上去了,温度也没那么烫,还能多飞几分钟不香么?

网友D:
虽然我也没有绕过,但我的理解就是自己绕线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定制kv,同kv值同材料同绕线方式的情况下,差别还是不大的。不过不知道用银线绕线比铜线有多大提升,一直想尝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都没实践过,在一边空谈,你是来搞笑的么。满槽率提升了电机效率不就上去了,温度也没那么烫,还能多 ...

我是来看你搞笑,没错提高满槽率确实能提高一点点的性能,估计在5%以下吧,这个很好测量,找台测功机,设置额定负载,看满槽率高和满槽率低的电流比就知道了,前提是绕法,匝数,定子,转子相同的前提下。看来你比那些改个KV值就觉得是升级的小白高级一点。那些续航增加几分钟的说法,我真的怀疑你有没有飞过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你搞笑,没错提高满槽率确实能提高一点点的性能,估计在5%以下吧,这个很好测量,找台测功机,设 ...

。。。。。。。。。。你别留言了,我不想说了,每个人认知水平不同,我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我也没有绕过,但我的理解就是自己绕线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定制kv,同kv值同材料同绕线方式的情况下,差 ...

用银线有点浪费了,差别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