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f4pro 烧r9接收机 expresslrs

楼主(2021-05-17):
f4先把SERIAL4 打开,
BRD_ALT_CONFIG = 3
然后把接收机sport接 pwm5(已经变成serial4了)
把SERIAL_PASS2 设置成serial4
SERIAL_PASSTIMO 设置成60
就可以通过expresslrs来烧录了

楼主:
忘记说先要刷接收机boot,不然就刷不回来
f4pro ardupilot,不一定要用bf来烧录

楼主:
最后 还是用的bf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 还是用的bf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