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喷漆问题

楼主(2021-05-17):
我有一艘052d,该用什么颜色的油漆,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网上找真船的图片,一块一块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

骗我

网友B:
我的是自己调的船身和船甲板颜色,用的是丙烯颜料,船身是黑+白(大量)+蓝(很少),然后调成浅灰色。甲板是黑(大量)+白+蓝(很少),船底红是大红+少量黑色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自己调的船身和船甲板颜色,用的是丙烯颜料,船身是黑+白(大量)+蓝(很少),然后调成浅灰色。甲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自己调的船身和船甲板颜色,用的是丙烯颜料,船身是黑+白(大量)+蓝(很少),然后调成浅灰色。甲板 ...

什么牌子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推荐一下

我使用的是贝碧欧的丙烯颜料,然后用95的酒精调出来的,你可以试试。喷完以后可以上点直喷亮光或者哑光清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