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 充电器变砖求助

楼主(2021-05-18):
之前同事升级高压变砖。屏幕是一排黑点。今天我拿来想重新刷固件连不上电脑。usb线是原配线。已经安装好驱动了的。接上usb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感叹号。接上pl8调参软件显示没有设备。哪位大侠知道如何强制刷固件。谢谢。

网友:
不懂,路过,帮顶,只用ICharger

网友:
祝福楼主,帮楼主顶上去。

网友:
基本无解了

网友A:
这个需要直刷,也就是要拆开设备,查找单片机型号,根据型号,找到相关的程序写入方式,有些型号需要使用编程器,有些可以连接几条线(一般是TTL电路),用对应链接方式,写入程序。比较麻烦,一般人搞不定的。

网友:
换一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直刷,也就是要拆开设备,查找单片机型号,根据型号,找到相关的程序写入方式,有些型号需要使用编 ...

那不是一般人能完成的。谢谢了

网友:
PL系列的充电器都很老了吧,还有什么牌子的充电器比较靠谱的,A12PRO有模友使用吗?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我的pl8也是这样,已经挂了,能返厂就返厂,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