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A3,N3飞控用在Y6机型上有bug

楼主(2021-05-18):
这两天调试一台自组的Y6,用的A3飞控,试飞的时候发现摇杆打偏航回中后,飞机机尾会来回摆,而且摆的时候偏航还不可控。偏航杆打的越厉害,来回摆的越厉害。回来后赶紧调参,各种校准,换了好几个遥控跟飞控测试,发现只要选Y6机型,还是一样的问题,而且在调参软件里的仿真模拟器里测试也是一样的问题。家里好几个A3,N3挨个测试了,都是一样的问题,有兴趣有条件的大佬可以测试一下,直接连调参选Y6模拟飞一下,有没有大佬碰到过类似情况,有解决办法没,已经反馈给大疆了,坐等!

网友:
我有一台Y6装NAZA -V2试试,看看有没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
没玩过,也没有相关的机架,坐等答案

网友A:
y6和普通的6旋翼比起来,续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y6和普通的6旋翼比起来,续航怎么样?

续航应该比普通6旋翼差点的

网友B:
我也有一个Y6悟空飞控,没有你说的现象,飞行稳定

网友(2021-06-18):
引用 网友A:
y6和普通的6旋翼比起来,续航怎么样?

续航不如普通的六旋翼,抗风能力强一些。

网友:
请问楼主,上下两个螺旋桨的距离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Y6悟空飞控,没有你说的现象,飞行稳定

你这是wkm或者a2,不是A3 N3

网友(2022-05-17):
用哪咤V2倒挺稳定的

网友:
我的Y6也是这情况,但小Y6似乎就没这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Y6悟空飞控,没有你说的现象,飞行稳定

我原来做的小Y6(1555桨)也很稳,但昨天做的大Y6(22寸桨),就是各种不稳。

网友(2022-06-20):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做的小Y6(1555桨)也很稳,但昨天做的大Y6(22寸桨),就是各种不稳。

需要重新调参,看说明书如何调参。

网友(2022-09-29):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做的小Y6(1555桨)也很稳,但昨天做的大Y6(22寸桨),就是各种不稳。

能看飞行日志吗?是不是飞机负载太小了。动力高所以飞控不好控制?建议换小一点的桨叶,或者能飞机加一点重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