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pilot使用双回中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21-05-18):
使用pixhawk飞控,固件使用的ardupilot,6旋翼,遥控器用的云卓H16,就是油门摇杆自动回中的那种,定高模式下没有问题,解锁后要推油门50以上才起飞,但是在stabilize模式就有问题了,飞机动力太足,导致解锁后油门一回中,飞机就往上窜,除非把油门杆压到百分之十几的位置才能悬停。在不改遥控器杆弹簧的情况下,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一下?

网友:
不懂顶一个

网友A:
你想要的效果是什么呢,自稳模式手也不能离杆

网友:
调整油门速率应在2.6-3.0之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效果是什么呢,自稳模式手也不能离杆

就是在stabilize模式下,悬停油门也能在中点附近,不要差的太远就好了,现在只要一格油门就离地了

网友B:
这个可能有帮助,可以参考一下,这是中文翻译的,http://doc.cuav.net/tutorial/copter/aka-hover-throttle.html英文的更详细些,https://ardupilot.org/copter/index.html英文不好可以配合浏览器翻译功能,没有翻译功能,可以使用网叶翻译,修改参数前请保存好参数,做好备份。调参有风险,可能会失控丢机,我的QAV250验证机调参失控炸机,我都失去玩航模的信心了,半个月才缓过来,祝福楼主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有帮助,可以参考一下,这是中文翻译的,http://doc.cuav.net/tutorial/copter/aka-hover-throttle ...

感谢回复,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