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470L换了块大电池,钟摆炸了

楼主(2021-05-18):
之前用倍特1300的电池飞470,亚拓原装电机,由于电池轻,动力很足,第一次练习立钟摆,很轻松,也很爽,
昨天特意又买了两块倍特2600的电池,装上去一飞,螺距杆都快顶到头了才离地,也不知道脑子抽了还是怎么的,居然还敢立钟摆,结果可想而知,越摆越低,最后炸鸡

损失不算大,尾管、尾撑、尾拉杆、尾中联、大齿盘、大小桨、大桨夹拉杆、三轴

我3D模式下定速油门量80%,螺距正负12

感觉原因就是这个2600的电池装上去飞机太重了,再加上钟摆的时候,我推拉升降舵和螺距的杆量太小了,才导致越摆越低?
你们的470都用多大电池,3D油门都设置的多少啊

网友A:
飞机的重量控制还是很重要,以下是我飞过,觉得比较合适的;

360桨  6s  1200~1400
380桨  6s   1800~2200
430桨  6s   2600~3300
470桨  6s   3300
520桨  6s   4000~4200
550桨  6s   5200~5500

网友:
换换接着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重量控制还是很重要,以下是我飞过,觉得比较合适的;

360桨  6s  1200~1400

网友:
喜闻乐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重量控制还是很重要,以下是我飞过,觉得比较合适的;

360桨  6s  1200~1400

感谢指导,看来2600电池适合500级别,对470来说可能确实重了点

楼主:
配件已到,修完继续搞

网友B:
飞好2200的电池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好2200的电池可以吗?

2200的应该是正好合适

网友C:
BT 2600 ? 塞的進去 ?

网友:
我之前改450L用470mx,6s2200电池,动力也还行啊

网友:
1800正好,2200都嫌重了

网友:
飞过的机型里,自我感觉
富丽420用2200,6S就可以很轻松的飞,飞的很轻盈
小罗520用3300,6S也可以很轻松的飞,4000都重了,而且3300刚好可以用到70涵道上,不用重复投资
两个电池刚刚好可以平衡重心点,3D飞行时间也都在3分半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BT 2600 ? 塞的進去 ?

刚好能塞进去,前后空间正好,左右还有余量

网友:
2600这么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好能塞进去,前后空间正好,左右还有余量

了解,感謝回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看来2600电池适合500级别,对470来说可能确实重了点

级别看桨的,你这不是亚特470吗?亚特470不是360到380的机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级别看桨的,你这不是亚特470吗?亚特470不是360到380的机子吗?
级别看桨是现在流行的分级方式,这种级别的飞机可以叫470级别,也可以叫380级别。
按现在流行的叫法,叫380级别,因为用的380桨,这是从桨的大小上进行的分级方式;按亚拓传统的分级方式的话,也就是主轴到尾轴的距离来分级(当然亚拓的大飞机除外),叫470级别,也就是比500级别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级别看桨的,你这不是亚特470吗?亚特470不是360到380的机子吗?

反正现在的分级方式很乱,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比如常说的450级别,大家都知道比380级别小,但是现在也没几个人把450级别改名叫325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