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后的2520

楼主(2021-05-18):
因为漆包线11股,高温的,上锡困难,个别单根线没上锡,有没焊接上的,
就是实验一下绕线成功与否,

启动顺畅,但因为个别线头没上锡,3s全油门5秒钟就温热了,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线头没上锡的原因,还有,启动顺畅是不是证明我接头没问题,

两种三角接法,用的第一种,12接1,10接5,8接3。
另一种(12接1,10接8、5接3)没有采用。同样两种三角接法,一样吗?

楼主:
启动挺顺畅,是不是证明我绕线没问题?

网友:
一定要每根线都良好镀锡,要不然相间不平衡发热严重,很快又烧毁了

网友A:
能启动就是绕线没绕错,但是有些线没上锡可能导致失步、发热之类的,严重可能会堵转。漆层可以用小刀来刮,刮掉就好上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启动就是绕线没绕错,但是有些线没上锡可能导致失步、发热之类的,严重可能会堵转。漆层可以用小刀来刮, ...

谢谢啦,绕线没问题就定型了,弄热缩管了,现在用6s,空转,全油门,10秒,温热。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绕线没问题就定型了,弄热缩管了,现在用6s,空转,全油门,10秒,温热。不知道可以不

温热没问题,只要每根线都稳妥上锡就好了

网友:
这个马达已经没有绕的必要了!
能转证明线没绕错。
但,马达定子槽上的绝缘胶漆已脱落很严重了,所以,你重绕后不带载的情况下会发热。应该是线圈与槽短路了。

楼主:
实战测试了,80油门一条直线,泰式x3,室内上下窜,动力饱满,不是很烫手可以接触3秒以上,但是蝎子的热性还是改不了,4分30秒,格式6s1400mha电池,落地3.76v。

网友:
上锡困难,漆包线上锡处要用刀刮干净露出内部铜丝

网友:
电机线圈的线一定要认真刮干净,吃好锡。虽然是X3的电机,但也会有千八百瓦的功率,几十个电流,接触不良,接口就会发热,甚至接头掉下来,就是定时炸DAN,而且电流不一致的时候,极间磁力会不一致,产生扭力不一致,电机会发热,功率降低,甚至堵转。所以一定把线圈线上好锡。上锡也不难的,慢慢把每一根线刮干净,涂一点助焊剂或者松香,再吃锡就容易啦,玩的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