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30 求帮助

楼主(2021-05-18):
主板和电调2个接口插反了 导致主板灯不亮了

楼主:
一共2快 这个问题。插反了一下就坏了。谁会修

网友:
发到华强北或者当地找电子师傅,要么换新,反接一般会击穿单片机,大概率没救

网友A:
收个主板比修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个主板比修快

啥意思

网友:
已经烧了

网友B:
出一个主板5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一个主板50大洋

啥主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主板

130的,我改150x所以用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的,我改150x所以用不上了

你是出还是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出还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