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20S拆机测评

楼主(2021-05-18):
睿斯凯X20S遥控器是国产遥控器冲击高端控的又一作品,入手几天分享一下对这款遥控器的第一印象。

一、优点:

1、控做工扎实,压手。全重带电池1kg,厂家原厂电池就是4000mah,非常给力。金属旋钮,手感非常好。拨杆开关的手感已经达到进口水平,拨杆换挡有吸入感,已经秒杀大部分国产遥控拨杆。

拆机照

2、霍尔摇杆手感不错,没有虚位和晃动,动作执行到位,摇杆底座使用金属CNC制作,创新的可以调节摇杆座旋转角度(futaba18MZ 32MZ只能调节摇杆外倾角度不能旋转底座),这一点非常棒,符合人体工程学,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摇杆离遥控器边缘非常近,所以遥控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握持感(减轻大拇指短不容易够着摇杆的情况),再加上厚厚背胶的支持我感觉这是除了地平线遥控以外我用的握感最好的遥控了(但是依然比不了地平线)。遥控器想要调节摇杆座的旋转角度依然要拆开遥控,通过松开摇杆座四个螺丝进行旋转。

3、遥控器屏幕非常细腻,显示效果很好,自带触屏。遥控器震动反馈很干脆,不是低端遥控器偏心轮震动能比的。

4、系统可以支持中文虽然系统还不算很完善。

5、留下了天线外拓的接口,拆开后发现高频头座上有五个天线接口,两个是外置拓展用,其他三个有一个连接遥控提手是915频段天线,另外两个应该是2.4g的内置天线接口(我猜)。

五个天线接口,其中两个是外置

二、一定要吐槽的几点:

1、油门摇杆压片没有上油脂,我自己用自购futaba的齿轮油脂进行了润滑。吐槽:遥控都这价位了这点工作应该做到位啊。而且摇杆弹簧也没有上油脂。

压片没有上油脂

2、其中一个旋钮上歪了不归中,电位器在中点有一个吸入点,但是左侧的旋钮上歪了,这个只能自己松侧面螺丝调节,小问题可以自己改。

左侧旋钮装歪了

3、方向的微调是歪的,虽然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是气死强迫症,我改天得拆开修一下。

左侧微调是歪的

4、官网上写的摇杆是45度调节,也就是油门摇杆摆动幅度可以调成短行程,就像futaba18SZ/MZ一样油门是短行程的,地平线新遥控通过一个拨杆可以切换。我以为X20S也能实现一键切换,找了半天没找到,拆开看研究一通也没发现,最后给我买遥控器店客服问了一下,回复说现在这个功能还不能实现,等厂家后续出改装件,我去,合着我买了个半成品。

找不到任何改45度行程的装置

5、遥控器吊环,就是挂遥控带子的那个,提起来不是平衡的,头沉。这个就尴尬了,要知道futaba遥控器即使是低端货,这个吊环一定是在重心上,吊起来遥控一定是平的。一定程度上反映大厂设计的经验,地平线吊起来也是平的,反正我经手的遥控器进口的大部分都是平衡的,国产我用过的好像只有乐迪一款是平的,尴尬。我用睿斯凯x9d也得带上一个厂家附赠L型吊环座来实现平衡,我想说睿斯凯你遥控都做这么压手了,咋不考虑把吊环开孔位置考虑一下啊。

5、摇杆头还是太长,而且貌似是M4的螺丝,导致我手上一堆M3的摇杆头用不了。

    系统ETHOS简单体会:就是一个青春版的OPENTX,可以说系统内核就是OPENTX系统的逻辑,但是优化了不少,尤其是加上中文系统以后,对国内玩家友好很多,但是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过OPENTX系统的玩家使用ETHOS系统会感觉莫名其妙的,因为OPENTX的系统逻辑是从输入到混控再到输出,

混控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系统有很深的OPENTX系统逻辑关系,比如混控这个模块和输出这个模块,

输出界面

简直就是OPENTX的翻版。比如这个系统中的特殊功能(SPECIAL FUNCTION)逻辑开关(LOGICAL SWITCH)只有OPENTX会这么写。

其他遥控器系统不会这么写。

   总结一下:如果你没玩儿过OPENTX最好别碰这个遥控,即便说这个系统有中文,你也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玩穿越机的玩家最好不要买,买睿斯凯x9d就很好,这款遥控不支持JR高频头插口,目前还无法适配黑羊。

目前不支持黑羊协议

我认为目前滑翔机用户可以入手玩一下,首先它可以支持外置天线,对于飞5J的一些用户还不错,可以增加遥控距离,再者睿斯凯接收机产品线比较全,内置气压计的接收机非常好用。未来如果睿斯凯加上915频段双保险,大型窝喷、向真机使用起来也很方便,通道多,频段备份(如果测试稳定的话)支持多接受机。

    我日常用的最多的遥控是futaba18MZ,用过地平线dx9、ix12,futaba用过14SG、18SZ、14MZ,睿斯凯用过x9d,opentx遥控除了睿斯凯以外还用过TX16s等,国产用过天地飞和乐迪。总的来说这款遥控在我过手的控里确实在硬件上做到了国内第一梯队,富斯PL18没摸过。我现在真心想给睿斯凯官方说赶紧适配OPENTX吧,何必折腾这个ETHOS啊,只要把射频协议做好、把接收机做好不怕没人识货。我猜睿思凯是想逐步摆脱opentx系统,以后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射频协议,因为在众多廉价开源控冲击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射频协议是不行的,可以看到睿思凯这两年推行assess协议初有成效,不过想要摆脱opentx起码目前来说是很难的,本身用户选择诸如睿思凯x9d之类的产品,就是因为性价比高、拓展性强,如果截断外置高频头第三方拓展,与opentx系统割裂,失去广大穿越机玩家支持,睿思凯想要在这个本来就小众的市场崛起,真的需要拿出点自己独特的东西了。

网友A:
我觉得,出自己系统可以,但是一定要能刷openTx,其次,外置高频头的通道一定要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出自己系统可以,但是一定要能刷openTx,其次,外置高频头的通道一定要留;

是的,我也是这样觉得

网友:
外置高频头的通道是有的,只可惜不是jr仓。另外一个硬伤就是不支持openTX系统

网友B:
Frsky要逃离OpenTX了,不可能会支持,OpenTX2.4拖慢是因为Frsky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sky要逃离OpenTX了,不可能会支持,OpenTX2.4拖慢是因为Frsky的缘故!

2.4一上线,一众t16t18的彩色触屏就发挥作用了,这是睿思凯最不愿意看见的。

网友:
大师这每个品牌的遥控器都用过了,对每个遥控的系统结构都了解的很透了

网友C:
看着很好,等hd版本看看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好,等hd版本看看啥情况

hd版就算了,穿越机都是带眼镜飞,远航都是手动对天线,这个hd版就是鸡肋。

网友D:
看来做工不行啊

网友:
打冷眼不拆开看感觉挺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G的天线藏在屏幕位置的四周,900M天线在提手里面。
压片上确实没有润滑剂,但是已经挺顺滑了。
系统更 ...

说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做工不行啊

做工其实已经不错了,昨晚把方向微调拆了掰正了,电路板非常规整,电路板之间用了很多接插的设计。整体做工已经追上进口遥控。但是系统真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
原来都还是个半成品哦!

网友F:
JETI摇杆组对比一下会有所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JETI摇杆组对比一下会有所发现

肯定不能跟jeti比,结构都不一样,那个是真cnc,价格是那个的零头。这款只能说是国产中比较好的。我有时候也很奇怪,曾经300块钱买了一个地平线dx6i感觉虽然那个摇杆是塑料的但是精度非常好,很顺滑紧实,一点都没有廉价感,难道是模具问题?感觉比国产金属的一点都不次。以前用天地飞和乐迪感觉摇杆使点劲儿输出边界都跟着变,经常矫正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sky要逃离OpenTX了,不可能会支持,OpenTX2.4拖慢是因为Frsky的缘故!

国外的讨论区也对不能用opentx发表过讨论。睿思凯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回复,你可以看截图,是机翻。总的意思是opentx是开源系统,你不能强迫人家不与其他厂家合作,原来opentx主要就睿思凯一家赞助,他一家用,也无所谓。现在好多家做opentx系统的遥控器厂家把价格压的极低,动了睿思凯的蛋糕,睿思凯心里当然不平衡啦,XX出钱赞助了这么长时间,结果现在让其他厂家共用,而且其他厂家又是彩屏又是触屏又是霍尔的,弄得睿思凯很难受,其实其他那几家也给opentx赞助了,但是终究睿思凯觉得还不如自己搞一个系统,哪怕逻辑上抄opentx的,以后做好了就不依赖opentx了,还能卖自家协议来绑定用户。所以说只要ethos能撑住以后睿思凯就跟opentx渐行渐远了。

网友B:
Frsky方向错误,开源系统有很多好处,但要厂家懂得拥抱开源。开源的系统,可以推动更大的創新,但硬件真的容易被抄?我看不一定,其实还是可以用模块化来保护的。就算是OpenTX不同厂家做出来的硬件也不一样,手感,质量,外观等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Frsky方向错误,开源系统有很多好处,但要厂家懂得拥抱开源。开源的系统,可以推动更大的創新,但硬件真的 ...

只要用开源系统,硬件就可以从软件推出来。别人可以轻易的模仿,这是大厂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大品牌遥控器肯定要做自己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sky方向错误,开源系统有很多好处,但要厂家懂得拥抱开源。开源的系统,可以推动更大的創新,但硬件真的 ...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我用futaba就是因为系统好,射频协议也靠谱,我出去飞3a,3c大家都是futaba,交流起来都方便,而且futaba比较贼的是让这些世界冠军提意见,然后他们改系统,所以那套混控很和这些项目的胃口,用起来很方便。我用地平线飞穿越机单纯就是因为手感好,原来有个ix12嫌系统慢后来换了dx9挂黑羊飞穿越。用睿思凯x9d就是因为opentx调滑翔机好用,全局变量调出来可以控制任何参数。但是飞滑翔机还是睿思凯接收机靠谱,睿思凯就是因为接收机品类全,才没被其他厂家干死,要不现在早凉了。睿思凯现在正确的思路应该:1、做一款高端opentx遥控,因为现在好多手持x9d的用户并不是因为遥控功能不行需要升级,而是因为硬件档次不行才想尝试新鲜玩意。因为在rc系统这个领域用惯了opentx的用户是看不上任何其他系统的,他更不会为一个不成熟的系统买单的。2、利用现有射频方面优势继续扩大战果,推广自己家接收机和传感器产品线。降低传感器价格,蚕食futaba传感器市场。如果硬件做的足够好,产品线又全,自然不怕其他厂家模仿。

网友H:
貌似想走高端路线,就怕高端没上去,低端市场都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想走高端路线,就怕高端没上去,低端市场都丢了

最生气的是升级个系统还得fanqiang,国外论坛一直征求改进建议,国内官网连个升级固件都不挂,英文版说明书去外网倒了一份,就没中文的,还以为这次系统支持中文是睿思凯转性了,原来还是一样。别最后国内市场还靠卖x9d过日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sky方向错误,开源系统有很多好处,但要厂家懂得拥抱开源。开源的系统,可以推动更大的創新,但硬件真的 ...

最生气的是升级个系统还得fanqiang,国外论坛一直征求改进建议,国内官网连个升级固件都不挂,英文版说明书去外网倒了一份,就没中文的,还以为这次系统支持中文是睿思凯转性了,原来还是一样。别最后国内市场还靠卖x9d过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要用开源系统,硬件就可以从软件推出来。别人可以轻易的模仿,这是大厂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大品牌遥控器 ...

重点是硬件用多模块设计就不能直接全抄,每个模块都有闭源的固件,只开放驱动程序,你有本事就来抄啊。这样才是好设计,又可以保证响应延迟最低,又可以用上开源,又可以防1:1硬抄,然后气力放到做功,精度,外观上,系统面对用户的都一样,用户可以多选择,也可以升级。

网友:
OpenTX 2.4要黄了,不过不怕,有EdgeTX继续高速开发,我也在其中帮忙,等著看吧。

网友:
本身他的市场重点就在国外,现在这样,算优质出口转内销。
国外论坛上用frsky的人很多,而且感觉,买单frsky高阶款式的并不少。
升级固件要注意,遥控器分内置存储和SD,更新的时候两个部分都涉及,而且固件区分了对应不同地区法律要求的版本,版本不同,发射功率不一样。FCC后缀的是美国版的,记得美国允许的功率比欧洲大。
更新完了遥控器固件,还要更新接收机的固件,好在,frsky的接收机升级固件可以直接下载后放到SD卡里通过遥控器OTA。
另外,遥控器的内置高频头的固件是单独的,前面说的刷遥控器固件,其实说白了是升级ETHOS系统,高频头固件需要单独另行下载了放到SD上,开机找到文件烧写。

PS:以上固件中文官网没有的或者不全,都需要英文官网上去找
论升级哪家环节最多,frsky可以去一争高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G的天线藏在屏幕位置的四周,900M天线在提手里面。
压片上确实没有润滑剂,但是已经挺顺滑了。
系统更 ...

短行程调节 是没有的  frsky  所有的遥控都没有短行程调节 包括  x12s    摇杆组 是小改  但是  还是老方案的  优化版本  ,  我是自己打印啦 两个  垫块  改的短油门行程

网友(2021-06-18):
刚刚到货,按钮偏的问题果然都有

网友I:
同时入手了x20s和jeti ds24。确实按键做工问题都存在。感觉外形上x20s有点模仿jeti的意思,哈哈

网友:
说到底还是厂家利益,睿斯凯从来没有考虑过用户利益,自家协议新旧版本不能通用,就是人为给用户设置障碍,增加用户使用成本,你要是新协议我也不说啥了,你弄个老协议不断忽悠用户,睿斯凯居心何其阴险。睿斯凯你看看人家富斯三代协议,同样功率比你距离远好几倍,自己不觉得脸红么?还自主知识产权?丢人

网友J:
求个中文说明书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同时入手了x20s和jeti ds24。确实按键做工问题都存在。感觉外形上x20s有点模仿jeti的意思,哈哈

自信点 功能也差不多 就是价格……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个中文说明书

中文说明书是不可能有的

网友:
连续上贼船一直到x12s 终于醒悟了,这厂家 除了早先的射频可靠性 和opentx系统 其他都是垃圾。所以,当它要脱离opentx,我认为就是它的死期。高不成低不就,到底自己是怎么火起来的,又要怎么转型。想的挺多,看看从x9d到x12s 垃圾模具 到垃圾拉伸切除设计。还能剩下点啥。

网友I(2021-07-19):
引用 网友K:
自信点 功能也差不多 就是价格……

因为新手,所以现在一直在用x20s,接收机比较便宜,飞丢了损失小很多。用了几次发现也还可以。jeti买回来了一次没用过,主要是怕飞丢了,接收机略贵。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因为新手,所以现在一直在用x20s,接收机比较便宜,飞丢了损失小很多。用了几次发现也还可以。jeti买回来 ...

想知道jeti到底可以在哪买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知道jeti到底可以在哪买

x宝呀,广东中山那个

网友(2021-08-18):
改短油门行程   我自己画啦个图  3D打印个垫块 ,  用502 粘上去  完美 高度刚好是 刻度线 对刻度线   。。。      否则原厂那个  摇杆的 油门行程 还是太长 。。。 飞3d机 手指头要抽风。
系统 说实话 太垃圾 。。。  国内第一批用户   01 版本的  现在是10 版本啦    终于有些功能  完善啦 bug少啦很多 , 但是还是不好用 。  一直用 opentx 过来的 。都已经习惯啦

网友(2021-11-13):
我以前玩模型,控全是FUTABA和JR的天下,三和地平线都只能去喝点汤汤水水,这个国产控看上去真心可以,相信国产,已经买了X20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我用futaba就是因为系统好,射频协议也靠谱,我出去飞3a,3c大家都是futaba,交流起来 ...

睿思凯的传感器死贵死贵的,买不起

网友L:
为了高端而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了高端而高端!

确实

网友M:
问一下楼主,这个控的摇杆是全金属还是只有面板是金属

楼主(2021-12-14):
引用 网友M:
问一下楼主,这个控的摇杆是全金属还是只有面板是金属

s是全金属,但是这个全金属没啥用,结构和那个x9d塑料座差不多,真没啥手感提升。

网友:
黑羊来干一波,jumper,radiomaster来干一波,现在elrs再干一波,睿思凯那个access赶快早死早超生

网友:
做工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