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酷的黑白红配色:镭速Aoue LT5履带式滑移机模型组装进行中

楼主(2021-05-18):
(无正文)

网友:
你好,我正在做一个铲车,自己玩的。现在不懂控怎么设置,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
透明玻璃也是打印的?

网友:
好漂亮,细节真牛逼

网友:
整点好逼真呀

网友A:
你好,我正在装轮式的LT5,第一次玩液压模型,有个小疑问:就这台小铲车,举个例子,我推遥控杆把铲升到最高,一直不放杆,这时候,油缸里会不会压力过大而导致爆管?

网友A:
装好大概了,在布油管了,大臂的油管说明书叫100长,但装半天油塞进去,还折了两下,折过后要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正在装轮式的LT5,第一次玩液压模型,有个小疑问:就这台小铲车,举个例子,我推遥控杆把铲升到最 ...

有泄压阀,不会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好大概了,在布油管了,大臂的油管说明书叫100长,但装半天油塞进去,还折了两下,折过后要换吗?

油管发生弯折之后,建议更换,强行使用可能会令液压油流通不畅,甚至造成爆管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管发生弯折之后,建议更换,强行使用可能会令液压油流通不畅,甚至造成爆管可能。

好吧,大臂的4条100长的全换吧,我都折过了,装进去时就折了点,再装到铜块上时又折了,看着油管是不少,全换掉,真不够也只能再买。另外想请教的是,你另一个贴说原厂推荐的管长太长,具体怎么改?我目前感觉大臂的4条都是有点长。我也买了弹簧保护管想把油压管全套起来防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大臂的4条100长的全换吧,我都折过了,装进去时就折了点,再装到铜块上时又折了,看着油管是不少, ...

这里分享三个方法:
1. 根据实际布置情况,当场裁剪,以确保每一根管子的长度都是最佳。过长或过短都是不合适的。
2. 遇到弯曲弧度较大的的管子,加热后预先进行弯曲处理,能避免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折。
3. 最左侧那个油路分配块及其油路的安装难度最高,其次是右侧,最容易的是中间那个。先装中间的,再装左边的,最后装右边的。左侧分配块先装下面两个孔位的油管接头,再把分配块固定的阀体上,最后再装上面的接头(而不是把四个接头都装好了再固定到阀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分享三个方法:
1. 根据实际布置情况,当场裁剪,以确保每一根管子的长度都是最佳。过长或过短都是 ...

收到,谢谢,我中间目前是装好了,没折了,左右的管子计划是先装到泵体上,最好引好管,再剪合适的长度接接头。

网友:
我已经重新做好管了,这回满意没折了,用烧水时的蒸气弯管,冷水定型。
今天开始装调备调试,请问换向器的三个小舵机的舵量大约是多少?需要调到最少然后慢慢加大这样设吗?我怕舵机过载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目前状态

楼主(2021-07-10):
视频演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分享三个方法:
1. 根据实际布置情况,当场裁剪,以确保每一根管子的长度都是最佳。过长或过短都是 ...

请教一下,油管加热后再弯折。
加热是用打火机烤吗?还有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油管加热后再弯折。
加热是用打火机烤吗?还有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谢谢指导

用电吹风或热风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电吹风或热风枪
收到,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