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黑羊遥测信号不好

楼主(2021-05-18):
今天飞,50米的样子,控就开始报遥测信号丢失,然后就开始一下恢复,又一下丢失。除非在我身边飞可以,但是也没有失控,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哪位大佬给个小黑羊的脚本文件呢,找不到关于脚本文件的任何信息啊!

网友A:
飞场环境如何?如果没有大的干扰源可能得考虑天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种提示,听多了,就正常了

网友C:
习惯性Telemetry Lost...
只要看着LQ别太低没失控就没啥问题。。

网友D:
动一动那些线,我也试过,是接触不良,不过我那条回传线,用了排插,所以一按又正常了

网友E:
更新最新固件,重新對頻一次,應該就沒事了,還是會叫,你就直接osd看LQ, 別看rssi

楼主:
从新刷了黑羊新固件,黑羊从新设置了一遍,问题好像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