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发动机

楼主(2021-05-18):
拆了台转子发动机搞测绘,想复刻一台,目前有几点不懂,第一,图片中活塞和后盖上各有一个齿轮,活塞上齿轮是24齿,后盖是16齿,组装上后两齿轮就啮合,这一对齿轮我怎么想都是可有可无,负责减速?第二,转子发动机主要靠刮片和扁簧维持缸压,刮片和活塞安装槽必须保证有一定间隙,量了一下有5丝,这么大间隙必然漏气,这是不是导致转子缸压不如两冲机和异常磨损的原因?第三关于材质,原机气缸和活塞都是铸铁,刮片应该是钢材,刮片是否需要淬火处理?

网友A:
就这样也敢测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也敢测绘

测绘不一定要懂原理,测绘是测绘原理是原理?制造方面你比我专业?

网友A:
转子发动机有三个密封面,两个端面密封,一个径面密封,径面密封的刮片是浮动的,靠离心力和气缸压力和缸壁之间还有一层油膜形成密闭的密封
你说的5丝的间隙是静态,动态是密封的
端面的密封靠磨,靠平行的平面

网友:
至于这个齿轮,转子发动机没有齿轮,这个转子的能量怎么输出到转轴?
转子是偏摆运动的,转轴是旋转运动的
就是靠转轴曲拐和这个齿轮完成的

网友A:
至于材质,这个是各个厂家长期试出来的,不会公开的
从使用效果来看要耐磨要含油,要耐高温,耐压力,要摩擦副一硬一软
推荐你试试球墨铸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材质,这个是各个厂家长期试出来的,不会公开的
从使用效果来看要耐磨要含油,要耐高温,耐压力,要摩 ...

从这个回答看,兄台懂一定的机械原理,我这里能搞到比球墨铸铁更好的材料,柴油机缸套用的材料,合金铸铁,我们用它做重型车床中心架摩擦部分,嫌硬。

网友:
转子发动机不好搞,曾经也搞过,问题多多
需要解决完善的地方太多
运转起来不难,难的是有一点的寿命和性能,还有油耗控制

网友A:
期待你能突破

网友B:
不一个厂家做的东西也能整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能突破

感谢指点,用手盘曲轴感觉好像不用齿轮转子也能转动,所以搞不懂这个齿轮设计目地在哪?听你这么一说茅塞顿开。能有突破真不敢说,毕竟不靠这个挣钱,也就没有动力,只是闲下来自娱自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个厂家做的东西也能整在一起吗

你指哪里?

网友B:
我看错了吗,不是用两台的发动机配件合一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转子发动机有三个密封面,两个端面密封,一个径面密封,径面密封的刮片是浮动的,靠离心力和气缸压力和缸壁 ...

您高杆解释,很清晰啊...我也算是曾经的三角转子汪克尔迷恋者...
曾因搞懂原理高兴地夜无寐...
这汪克尔机器天资聪智明确,让人迷恋...
优点是结构原理玄智而简单,运转震动小,单位质量输出功率那个大...
但目前基因缺陷明确而无奈...
最要命的是受三角活塞驱赶,爆后的可燃气体团狭缝生存、逆境发展,“一边做功一边搬迁”,发展空间局促且不能尽兴而舒展...
其结果是燃不尽兴、燃不尽群...扁薄的死角气体跟着混饭...故...汪克尔的排放结果总是让投资及研发者倾家荡产、攻而不破...
买到专利,狠命攻关的马兹大不也因油耗与排放败下阵来么?!
汪克尔发动机和目前的四冲程活塞机比较,
小体积重量且大功率,它行;
稳定耐久燃烧充分,它不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5187163811011155510&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高...
视频里,优缺点明确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错了吗,不是用两台的发动机配件合一台吗

一个转子一个后盖,是一台发动机拆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转子一个后盖,是一台发动机拆开的,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高杆解释,很清晰啊...我也算是曾经的三角转子汪克尔迷恋者...
曾因搞懂原理高兴地夜无寐...
这汪克 ...

同好!!!
其实拨云见日,去伪存真:
你在水面上倒点汽油,然后从中间点火
火焰是圆形燃烧的!
这个就是活塞发动机--圆形燃烧室  目前大量使用
汪克尔发动机--方形燃烧室    一直问题多多

网友D:
向制造界的爱好者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制造界的爱好者学习

尴尬了,机械制造是我的饭碗,这没什么,我也只能很机械的复刻,很多原理不懂,跟我学只能懂外在的皮毛,跟那些懂原理的大神学习才能懂精髓。

网友E:
希望能看到复刻的机器发动的那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能看到复刻的机器发动的那天

我是一步一步复刻的,先做核心部件替换上去看看能不能发动,缸套做出来了,问题也出来了,两个半圆之间是r角过度过来的,r角精度不对,850加工中心铣出来留两丝光刀,光洁度还不够,这两个问题导致没缸压,下一步准备换材料,现在手头材料确实太硬,购买图纸,手工测量遇到大r角就搞不精确了。我想简单了,被泼一头冷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步一步复刻的,先做核心部件替换上去看看能不能发动,缸套做出来了,问题也出来了,两个半圆之间是 ...

什么r角?这气缸内壁是曲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一步一步复刻的,先做核心部件替换上去看看能不能发动,缸套做出来了,问题也出来了,两个半圆之间是 ...

气缸内壁不是圆弧的,是曲线的,这个你查查资料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测量好偏心,建一个数学模型,算出缸壁曲线,这样必须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内壁不是圆弧的,是曲线的,这个你查查资料

对,两头两个半圆中间最高点是曲线和两个半圆连接,我的长项也就是按图加工,建模还真不会,不是搞设计的,昨天某宝搜索了一下有图纸卖,这段时间忙过了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测量好偏心,建一个数学模型,算出缸壁曲线,这样必须准

拆开的时候觉得转子发动机在机械加工难度方面是最简单的,现有设备就能搞定,动手的时候才觉得很烦,东西太小,装夹不方便,比如刮片,精度要求比较高,关键圆弧部分头疼,要是大一点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两头两个半圆中间最高点是曲线和两个半圆连接,我的长项也就是按图加工,建模还真不会,不是搞设计的 ...

某宝的图纸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这些图纸的正确性存疑
真正有价值的图纸不是某宝能卖的
马x达如果卖图纸,你估计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