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五月,麻烦推荐一款五寸穿越机

楼主(2021-05-19):
现在飞ET115,感觉飞的还可以,不过受限于遥控距离(大约100米,或不到)。想请大家给一个实惠点的五寸机配置。最好是带有gps(对自己的技术还是不放心)。

网友:
格普的mark 4

网友A:
可以升级黑羊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升级黑羊遥控器

我有思翼的FM30,好像还可以续一下命

网友B:
       qav250机架加银燕2205电机,电调的看电机数据配,图传摄像头飞控买好点,以后省的升级。
      这一套电装基本上是上一代的配置,飞不了太暴力但是肯定够飞,价格应该也能控制在八九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qav250机架加银燕2205电机,电调的看电机数据配,图传摄像头飞控买好点,以后省的升级。
      这一 ...

图传摄像头飞控有推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摄像头飞控有推荐么

      这个看你的预算吧,飞控f4应该也能接GPS,摄像头平头哥或者无牙仔就算很好的,图传找个熊猫的滤波稳压做好效果也能很好。
       主要还是看自己预算

网友C:
机架:mark4(比较经典的一款机架,打印件较为齐全,某鱼有很多仿切的,质量还可,相对便宜)电机:乘风电机(其他可选,这个相对来说便宜,看个人)
飞控电调:曼巴f405+曼巴电调(性价比较高,同类型中相对便宜)
摄像头:平头哥2,1也行(夜视牛逼,2代逆光不错,色彩舒服)
图传:熊猫v2(好用不贵,听说售后还行)
以上纯属个人推荐,实际情况以个人意愿为准

网友:
罡v2除了电机辣鸡。我觉得不错

网友:
大通roma f5 V2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mark4(比较经典的一款机架,打印件较为齐全,某鱼有很多仿切的,质量还可,相对便宜)电机:乘风电 ...

感觉和兔蛋推荐的配置差不多

网友D:
网上买个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买个套机

推荐一下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