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双翼机当FPV载机的?

楼主(2021-05-19):
双翼机载重量大,低速性能好,机动灵活,可不可拿来当FPV载机?多放电池,慢悠悠的飞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双翼对降落不友好,安装拆卸还比较麻烦,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
可以,看你怎么飞,远航的话不建议双翼机

网友:
双翼机虽然飞的慢,但纵向横滚太灵活,阻力大,飞不远。所以fpv的镜头会晃的你吐。fpv还是要横向和纵向都稳定的比较好。

网友:
效率低而已,双翼机是解决能不能的问题,单翼机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fpv又不全是远航,追拍为了观赏性完全可以用双翼,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厂家不开模就拿像真或者diy飞就行了。

楼主:
高手如云!多谢大家

网友:
双翼机我有个,改天装FPV试试

网友A:
我的双翼机--比斯已经在飞FPV了,在天空端的姿态非常的漂亮,上次我飞了大概2km,低速和稳定性都非常的好,效率倒是没测算,就飞了一个起落。下次再带过去飞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双翼机--比斯已经在飞FPV了,在天空端的姿态非常的漂亮,上次我飞了大概2km,低速和稳定性都非常的好, ...

双翼机的低速和灵活性应该都不错吧,适合近距离玩

网友:
双翼感觉没有单翼效率高,比如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