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关于飞控问题求助

楼主(2021-05-19):
这闲鱼上淘了一个飞塔,到手后发现电调上缺失元件。我自己试过是可以让电机运行的,只是地面测试没上天,不过还是有些不放心。有懂的模友来指点一下,谢谢!
先看图:

我有如下疑问:
1.缺失的元件是否会影响飞行,有无隐患?
2.有一个元件是缺失的胆电容,这个型号是什么?
3.还有一个缺失的元件是什么,具体型号又是什么?
4.因为是咸鱼淘的,返厂能给我维修么?(大通的飞塔)

网友:
扔掉重新买吧

网友A:
上面的是滤波电容,少一个问题不大,因为旁边几个都是并联的。下面的电容麻烦点,是旁边5脚电源元件的滤波稳压的,大的应该是输出滤波的。型号就不太清楚了  。看这个元器件不知道是不是给6288驱动供电的,6288供电12V。可以找个16V 4.7uf试试

网友:
懂电子的可以搞搞

网友:
地面满油门试试,可以就用,不可以就上灭火器
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

网友B:
买之前卖家没跟你说清楚有掉元件吗。大通买二手可以返修,不过要付检测费,如果你的卖家能提供你一个原来的在大通认证过的淘宝店购买记录就不需要这个检测费

网友:
天上飞的还是换吧

网友:
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都是滤波电容 补上就行,型号就是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之前卖家没跟你说清楚有掉元件吗。大通买二手可以返修,不过要付检测费,如果你的卖家能提供你一个原来的 ...

气人就在卖家没有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是滤波电容,少一个问题不大,因为旁边几个都是并联的。下面的电容麻烦点,是旁边5脚电源元件的滤波 ...

谢谢!

楼主:
已经返厂维修了,完美复活!
大通的小姐姐非常的热情,我找咸鱼卖家要了当时的购买记录,然后检修和修补器件都没有收费,我自己只出了来回的邮寄费。非常Nice!感谢楼上的朋友们给我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