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快完工了

楼主(2021-05-19):
天使的野马套材, 拖了很久总算快搞定了

论坛it设施真是陈旧,不能上传大图片。

------------------------------------------------------

统一回复一下, 飞机是天使的轻木套材, 桨仿apc 11寸, 整流罩用的是2.25英寸铝合金整流罩,淘宝很多。

网友A:
漂亮!这个角度看,下拉不够

网友:
请教浆罩配的哪家?

网友B:
做的漂亮,KT板还是魔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漂亮,KT板还是魔术板?

应该是轻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漂亮!这个角度看,下拉不够

请问这款下单翼也需要做下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款下单翼也需要做下拉的吗?

下拉和下单翼上单翼没有关系前拉的飞机都需要下拉,右拉

网友:
蒙皮蒙的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漂亮!这个角度看,下拉不够

下单翼不需要下拉吧

网友:
需不需要右拉和下拉和机型关系不大,得按照飞行情况来调整。如果不同油门大小需要的副翼微调和升降微调不同就要调整,一样就不用调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飞机是天使的轻木套材, 桨仿apc 11寸, 整流罩用的是2.25英寸铝合金整流罩,淘宝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下单翼不需要下拉吧

你说说为什么下单翼不需要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说为什么下单翼不需要下拉?

下单翼阻力中心靠下呗,再下拉难道不会加剧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