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俩6S变12S的服务

楼主(2021-05-19):
手里都是6S的
电池
前几天试了一下12S的电池和
充电器
很方便
自己焊不好,还要封装
没有信心能完成!
卖了6S重新买12S有点不舍,6S也是队里新买的。
大约24组12S.
求助,谢谢!

网友A:
要是买的富力的电池,应该有这个服务的

网友B:
再买个一样的,焊一个串联的线就ok了。不用动电池

网友C: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串联就可以了!或者做个串联的插头,平衡线也可以做个插头变成一个

网友D:
自己组吧,

网友D:
不想自己组,做串联线也可以啊

网友E:
2个直接并一起可能不太好 内阻和容量的一致性没法保障

网友F:
做串联线把两块6s串联成12s或者直接改12s,如果是12s充电器整体串联充电是行不通的,还是分开用双路充电器充单块6s没有问题,就是楼上说的,一致性难保证。

网友G:
电池快递不好收

网友H:
技术倒是有 快递不收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