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涵道机草降问题

楼主(2021-05-19):
  请教各位大神,小弟准备入手飞翼的F22 64涵道,无奈本地实在没有断头路之类的地方,只能手抛草降。涵道作弊孔都在机腹,准备用保护器将机腹垫高,之前苏27EPO效果就不错,但是怕作弊孔草降的时候把草籽之类的刮进涵道,轻微各位大神有啥好办法

护角

护角

作弊孔

作弊孔

网友A:
想草降,飞机必然有损耗,但问题不大。

基本64的涵道机都能关油门飘降,不用担心降落时吸进东西打叶片。

但是降完再飞之前要检查进气道,确保没有草根、石子什么的进入进气道打叶片。

网友:
草降的关键是对飞机性能熟悉,落地前拉飘时机恰当。

至于进杂物,这只能靠飞行前后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草降,飞机必然有损耗,但问题不大。

基本64的涵道机都能关油门飘降,不用担心降落时吸进东西打叶片。 ...

机腹绑纤维胶带,哈哈

网友:
设置电调刹车。

楼主:
大神说的有道理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用伞降,这个需要改飞机,但对场地要求低的多,降落也灵活的多。有时候碰到意外(舵机失效一类的情况),用伞降的话,还是很舒坦的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起玩的摩友,还能吹个牛逼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用伞降,这个需要改飞机,但对场地要求低的多,降落也灵活的多。有时候碰到意外(舵机失效一类 ...

那不得头朝地啊大哥,人家是降落开减速伞,真飞机是防止尾旋失败用的

网友C:
手抛飞翼64 F22,草降,已经几百个起落。F22收油飘降就可以了,落地前拉飘,机头拉起一点,轻轻接地。不管怎么样,时间久了,都会有草进去,轻轻推油,把草吸出去就行了。
既然是手抛机,就没必要那么在意那么多。

网友D(2021-08-03):
引用 网友C:
手抛飞翼64 F22,草降,已经几百个起落。F22收油飘降就可以了,落地前拉飘,机头拉起一点,轻轻接地。不管 ...

起落架需不需要卸掉?

网友:
没关系的,落地前收油到底,吸不了神马,事后记得检查

网友:
草降一半乐趣没了 滑跑起飞降落 也是一大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起落架需不需要卸掉?

卸掉

网友(2021-10-07):
你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 就把它当做螺旋桨飞机随便飞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