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家用机床上楼,楼板会不会塌或者开裂?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21-05-19):
买的时候忽略了这个问题,房子是塔楼钢混结构
车床 BV20L-1   160kg(估计)
铣床 WMD25V  150kg
附件  100kg(估计)

货物架子  100kg(估计)

小卧室的面积  1.6mX2.4m (估计)
如果加上人的重量 65kg

目前,没有发现异常,但是心里有点不踏实。专业人士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多少承重比较安全?

网友:
有机器就是好

网友A:
房间越小越安全。跨度小,而且基本上是贴墙放。
不放心就架个百分表,把机器搬出去再搬进来,看看地面变形多少。如果是瓷砖,结构破坏前很多很多瓷砖就会裂。

网友:
没问题,一般每平方200KG。

网友:
放心,完全没问题

网友:
没事的一个1.2米鱼缸装满水都不止这么重。

网友B:
两台机器尽量分开放,离开越远越好,最好各自放在房间对角线上的两个墙角,如果能有厚木板的话就最好了,可以垫在机器下面,扩大承重面积减小单位面积压强,还能减轻震动降低噪音。

楼主:
大家说的有道理,心里有数了,谢谢

网友:
我的雕刻机350公斤算上底座罩子乱七八糟的应该有个500公斤,不过位于小房间的角落里

网友:
没事的,装修的时候五六包水泥堆在一起,有时还更多,一包水泥100斤。

网友:
现浇楼板,不偷工减料.静态每 平方米1吨

网友:
不偷工减料,没事

网友:
没问题
来自微站

网友C:
放一楼还是几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一楼还是几楼?????

13层

网友:
你这房间1.6米宽的话,焊接一钢架,膨胀螺丝固定在两侧墙上,由墙体去承重,万无一失......

网友D(2021-06-28):
论坛里还无模友因机床上楼垮楼的吧。

网友:
4楼模说的对!现在一般民宅设计楼板每平方米受力2000N,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家吃过年饭吗?

网友(2021-10-07):
引用 网友B:
两台机器尽量分开放,离开越远越好,最好各自放在房间对角线上的两个墙角,如果能有厚木板的话就最好了,可 ...

分散重力很重要,不要超过一般住宅建筑楼板单位面积 最大承重 ,留足余量 。那个铣床确切重量要准确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还无模友因机床上楼垮楼的吧。

要有这事那可不得了!

网友:
除了承重安全留足余量,噪音和震动是个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开发商建的?自家建的?这就是“底数”依据。

网友:
是居民楼吗?噪音问题是怎么解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房间越小越安全。跨度小,而且基本上是贴墙放。
不放心就架个百分表,把机器搬出去再搬进来,看看地面变形 ...

根本没啥事儿,每台机都150KG ,更多需要担心是噪音扰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本没啥事儿,每台机都150KG ,更多需要担心是噪音扰民

确实.  150kg也就两个人重量。

网友:
这重量还好,标准是200Kg/m2,分开放问题不大,就怕开发商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