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求推荐FPV遥控

楼主(2021-05-19):
这些年对固定翼FPV一直浅尝辄止

这次想深入一点玩,先从遥控开始,要求遥控信号15公里稳定,单向传输,不想要2.4G+增程器的方案,可以是成品远航遥控器,换远程高频头改也行,我手头现有一台天8和一台T8FG可以拿来改,求大神推荐

再次感谢!

网友:
背影真不错,lz你在说啥?不记得了。

网友:
我的方案推荐给你:

控:睿斯凯 X9D SE
高频头: 大黑羊
定向天线:枫叶915天线

网友:
思翼ft24,思翼mk15了解一下。如果遥控有高频头接口,fm30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futaba用教练口接黑羊可以用ppm输出信号,加个2s电源就可以开2w功率了

网友:
x9d黑羊是经典配置,小控可以买黑羊tango,习惯futaba可以买个黑羊回来

网友:
图片跟你说的有啥关系?

网友A:
我是来看图的,这腿细的有点夸张

网友:
别买睿思凯,tx16s加思翼高频头就行,elrs高频头也可以,都是最新芯片,十五公里915和2.4都没问题

网友B:
有信号可以控制15公里的吗,有这么牛的遥控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信号可以控制15公里的吗,有这么牛的遥控器吗

最新的高频头都能15公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高频头都能15公里

你说的是那个品牌的遥控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图的,这腿细的有点夸张

那。。。好像是沙发垫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那个品牌的遥控这么牛

思翼,富斯还有一些elrs高频头和黑羊用的一个芯片,都不错

网友D:
富斯pl18,5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富斯pl18,50公里

这得多干净的无线电环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好像是沙发垫吧

好像是p图的,沙发都变形了

网友:
这腿有点诡异

网友E:
你手上的遥控器能装高频头吗?能的话,买个思翼FM30装上,200块钱解决你的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手上的遥控器能装高频头吗?能的话,买个思翼FM30装上,200块钱解决你的烦恼

谢谢,我是考虑fm30

网友:
上黑羊就行了稳定可靠,500mw飞过20km,300米
来自微站

网友:
忘了说,是用t8fg外接的
来自微站

网友:
买tx16s吧,内侧固件支持触摸屏和中文了,还是opentx系统

网友(2021-06-18):
pl18+302或者大黑羊 当然新的小黑羊v2也行 也可以用其它915或433也可以
来自微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已经买了fm30+司南

网友:
仔细看了几遍日期,老司机也有这问题阿。既然入了FM30,建议再加个枫叶2.4G八木天线

网友:
我现在用的800元收的二手云卓T12,原装天线,200米高度8公里丢图像。目前发现的缺点:没有混控、图像有卡顿。优点就是不用摆摊,所有的都整合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