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恒龙3810救援船改装 550电机固定问题

楼主(2021-05-20):
           原厂的电机,在河里玩,经常逆流跑不动,就打算改电机, 买了个550电机,
3号电机数据:0.63线,29T,圆轴,额定7.4V 10400转

  动力是够了,不过发现用联轴器根本不行,振动过大。就用万向联轴器,算是能转了,但是感觉振动还是大,往船上一放,手按着推油门,都不能推满油,振动和噪音太大,这样搞,感觉不行,传动部分坚持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用硅胶管,弹性很大的那种,几乎没有声音,不过要经常换,好在更换也方便成本也低

网友A:
7.4v 10400转的550,你是用的2S还是3S电压?以我改装的经验,这转速太高了,而且550体积过大,固定也是个问题。这船其实用385、390、395电机就够用,原厂的电机座正好能匹配。我用的是12V 9000转的395,备用是12V 7500转的385电机,平时就用3S电压。这船船型不适合高速,所以动力不必过猛。再说下联轴器的问题,如果能精确对准同轴的话,肯定是硬连最佳。不过我手艺差,用的是2.3-3mm的弹簧联轴器,噪音和震动基本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B:
给楼主看下我的动力方案:
1、电机是540,大约7.2V,7500转左右。电池2S锂电或者6节镍氢。
2、螺旋桨50mm四叶全浸桨
3、原装轴管想换掉,上一次灌胶太结实,拆不掉,只能凑合用
4、用齿轮减速带动主轴,转速降低扭力加大。
按说齿轮传动有噪音。但实测还行。不算大,振动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v 10400转的550,你是用的2S还是3S电压?以我改装的经验,这转速太高了,而且550体积过大,固定也是个问 ...

方便发个395 的连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看下我的动力方案:
1、电机是540,大约7.2V,7500转左右。电池2S锂电或者6节镍氢。
2、螺旋 ...

这个好牛,开阔了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发个395 的连接么

马云家搜“恒龙伟力380”,选那个12V 12000转的395电机

网友C:
联轴器和电机轴,纵向必须在一个点上,你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轴器和电机轴,纵向必须在一个点上,你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用万向轴就是不在一起呀,

网友(2022-06-14):
引用 网友A:
7.4v 10400转的550,你是用的2S还是3S电压?以我改装的经验,这转速太高了,而且550体积过大,固定也是个问 ...

是的,低转速的395电机直连最佳。但是散热要做好。

恒龙3810其实有点尴尬,用380 395偏弱了点,动力540用550又偏大

网友:
角度不对就真震啊

网友(2023-05-01):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看下我的动力方案:
1、电机是540,大约7.2V,7500转左右。电池2S锂电或者6节镍氢。
2、螺旋 ...

轴芯选多大的?

网友:
主轴是4mm的。配合原装轴管

网友:
我的就是用的550,还用380加装了侧推

网友(2023-07-14):
用硅胶管,但基本跑2次就要换了。否则跑着跑着就没动力了,打开一看硅胶管掉了。

网友(2023-09-14):
会不会是原装轴管不行?
我买的3810船壳改过两条,不过轴和轴套管都是自己配的,完全没有你说的问题!550电机12伏1万多点转速,3毫米轴,原装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