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p51建模+diy方舟反应堆

楼主(2021-05-20):
参考p51h画的,尾翼面积稍微大点,机腹进气口还没来得及画,感觉机身还挺流畅的。3d打印强度确实是个问题,每种材料特性都不一样。。是不是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材料会好点?

好久没画图了,都快忘完了,现在画的太慢了,看来画图也需要多练啊。

方舟反应堆本来打算从网上下一个打印,奈何网上实在找不到,只能自己画一个了,网上连个尺寸也没有,只能估计个大概了。
顺便问一下各位大神,拉丝是什么原因,温度高了还是低了,还是都有可能拉丝?

网友A:
拉丝一般是回抽不够吧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丝一般是回抽不够吧

回抽多加了0.5,还是会拉丝,温度210,材料比较脆,一掰就断了,是不是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抽多加了0.5,还是会拉丝,温度210,材料比较脆,一掰就断了,是不是也有关系?

加0.5可能少了点,继续加试试吧

网友:
画图大神

网友:
容易拉丝加pla耗材脆,大概率受潮严重…自己找个置物箱,里面丢一堆干燥剂,把耗材放进去密封大半个月会好点~或者直接买新的吧

楼主:
加了机腹进气口,外壳基本上画完了,又修改了几处地方。

网友:
拉丝一般是回抽不够,正常情况下逐步添加至无明显拉丝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