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模拟图像设备在穿越机上的优势

楼主(2021-05-20):
自从行业里出现了数字图传系统,模拟图传似乎就走到了尽头。模拟摄像头,模拟图传俨然成为了低价low的代名词。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今天就用一个视频带大家重新认识两种图传的差别。

这是一个落日的场景。众所周知,数字设备是典型的晴天宝宝。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各种无敌,一旦光线不足,早上或者黄昏。算力都被光线相关的参数占满了。这也就是数字设备常说的早晚无限糊。什么细节,锐度,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都是枉然。数字机只能靠稳定飞行、或者云台补偿。拉长曝光时间来达到良好的效果。就算是业界顶留的航拍机某疆,都在用后期效果做早晚。航拍机光线不好不是不敢动,是不能动。反观模拟设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模拟设备还有夜视头呢。模拟设备不怕暗。

目前的数字设备还有个痛点,就是怕快。一旦速度快,画面变化剧烈。要不糊、要不马赛克、要不延迟。这三个哪一种在穿越机里都不能容忍。画面变化快传输的带宽就吃紧,特别是距离稍微远一点,再有点路由、手机这些5.8G频段设备的干扰。传输带宽就更不够了。所以数字设备,尽量不要让画面变化太快。反观模拟设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大不了就雪花呗。模拟设备不怕快。

最后一个来说说HDR。只要看暗部细节就很轻易的对比出差别。数字机的调教往往是高对比度低HDR,这样运算比较快。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看不清出暗部有什么。亮处白茫茫、暗部黑乎乎。看画无所谓,你让我往里飞我真不敢。模拟摄像头的清晰度你要是当片看估计差点,但你要是飞行用绝对够了。

https://mp.weixin.qq.com/s/Bb8ZIaTx2-uykHo0o4X5eg
做个简单的类比。倒车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要的是清楚细节,不太在乎延迟。所以一般都用数字的。倒车影响要的是低延迟,高HDR,低照度,因为我要开车用,所以大部分是模拟的。你的目的是看,就用数字的。你的目的是用它开车就用模拟的。汽车上的摄像头出来好久了,用法十分成熟。值得我们借鉴。你到底是要看?还是要飞?

网友A:
高速运动 数字确实不如模拟稳定..但是你说HDR.我是真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差距 而且 因为数字的清晰度足够,很多看不见的细节看的会更清楚...而且只要不是黑夜 落日场景下模拟也一样没啥优势把..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当然如果太阳已经下山了 肯定还是有区别

高清还有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想编队的时候特别的简单 不管是固定翼编队 还是穿越机编队 因为清晰度的提升 很简单就能找到僚机..

如果不是需要职业比赛 或者 你说的飞的很远还需要各种翻滚花飞的..我都建议直接高清,毕竟玩航模本来就是为了自己爽  高清是真的可以让自己很爽

网友:
各有千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运动 数字确实不如模拟稳定..但是你说HDR.我是真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差距 而且 因为数字的清晰度足够,很多 ...

高手,路过,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运动 数字确实不如模拟稳定..但是你说HDR.我是真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差距 而且 因为数字的清晰度足够,很多 ...

支持  爽

网友:
价格因素,一直模拟

网友B:
我目前用模拟的最大理由是能录到OSD
其次的弊端问题是:
性价比 选择多样性 装机空间 兼容性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运动 数字确实不如模拟稳定..但是你说HDR.我是真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差距 而且 因为数字的清晰度足够,很多 ...

用过大疆以后还能用模拟吗?真的回不去了。大疆真香!

网友:
和楼主一样,支持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运动 数字确实不如模拟稳定..但是你说HDR.我是真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差距 而且 因为数字的清晰度足够,很多 ...

的确,不是顶尖高手,不去比赛,不玩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航,dji高清图传用了就回不去了。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受(享受)

网友:
主要是价格

网友:
我一直不觉得价格是问题..肥鲨加上接收的价格也是4000多把..我当初买眼镜加两个天空端也4000多得到的效果和科技含量完全不是一码事
你要说是因为已经投资了肥鲨之类的不舍得换倒是可以理解 但是说价格贵我觉得和肥鲨比价格真的不贵

网友:
听你这么说,数字图传没啥用?为啥卖这么贵?

网友:
高手~~說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用模拟的最大理由是能录到OSD
其次的弊端问题是:
性价比 选择多样性 装机空间 兼容性等等

网友:
一般选手来说 数字的清晰度给人带来的体验秒杀所有。可能以后数传价格降低后,模拟就会和手动挡的车一样没落吧,或者少部分追求极限的万物。

网友:
我只能说,各有千秋吧,毕竟大疆这个高清确实香。当然,作为模拟起步的,不能忘本,客观评价,模拟确实有它的优势,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吧

网友: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大疆眼睛上可以装模拟,不用模拟可以用数字,一举两得。当然还是要看个人的情况而定

网友:
对于经常在小区地下车库飞的人,模拟摄像头夜视效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