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详细的油机定速设置

楼主(2021-05-20):
第一次搞油机,用的套机自带的转速传感器,用曲线首飞没问题了,想试试MB定速,说明书基本能看明白,但还有不明白的,哪位可以提供定速的具体设置步骤,万分感谢!

网友A:
想MB定速先買一條藍芽線吧
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MB定速先買一條藍芽線吧
方便很多
我是搞不懂两种引擎定速模式,是否设置了定速开启后,第一种:只要油门超过50%就启动进入定速状态,第二种是单独用一个通道来开启和关闭定速?如果是那这个通道是用哪个通道呢?。用的是亚拓套机自带的定速感应头,插在MB侧面的专用接口上的。

网友B:
加我微信zzh990222详细聊,这里发不了语音,,,前段时间刚调好mb定速,应该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