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接电机的线比接电池线的细?

楼主(2021-05-20):
因为无刷电机,总有一相是不通电的,而电池的两根线是持续通电的,这样一来,接电机的线,只有2/3的时间是通电的。所以发热也是小些,可以用细一号的线。
我把电调都这样改了,省点重量。可否?
我找到了好盈天行者40A电调,电池线是14AWG,输出是16AWG。

网友:
不差那点重量

网友A:
把香蕉头全部改焊接,省的重量还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香蕉头全部改焊接,省的重量还要多了。

去掉接头使用不方便,算有利有弊。
如果改线不影响使用,那就只有利没有弊。

网友:
那省出来的一点点重量对飞行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我建议去连接器,并且焊锡要适量

网友:
不影响的,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去连接器,并且焊锡要适量

去连接器是严重不方便的。

网友C(2021-06-29):
引用 楼主:
去掉接头使用不方便,算有利有弊。
如果改线不影响使用,那就只有利没有弊。

这个真可以改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可以改焊接

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