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bf源码来更改电机顺序

楼主(2021-05-21):
前几天跟模吧里的大佬学习了,如何搭建bf的编译环境,然后我尝试通过更改源码来改变电机顺序。【更改BF固件源码改变电机顺序-哔哩哔哩】https://b23.tv/Or5kxL

网友A:
之前换电调,电机顺序不对,群友告诉我,在飞控里面直接输入命令,更改1234顺序,然后保存就好了。很简单的。你这个看着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换电调,电机顺序不对,群友告诉我,在飞控里面直接输入命令,更改1234顺序,然后保存就好了。很简单的 ...

我这个介绍了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你说的那种,但是如果恢复默认设置之后你又要重新设置了。

网友B:
改线不是更简单,还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线不是更简单,还一劳永逸。

对,这个更直接

网友C:
因为油门不能解锁,怎么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油门不能解锁,怎么调。

校准遥控量程1000 1500 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校准遥控量程1000 1500 2000

在遥控器上校准么

网友:
可以直接在命令行里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