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手抛机,暴改+精装(多图.视频.第一期)

楼主(2021-05-21):
先说下我怎么入坑的。
一开始想买个小飞机逗孩子,查资料的时候进入本坛,从此眼界大开,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本人无基础,准备先从PWM遥控入手,先练技术。坛子里改这款飞机的帖子不少,主要是大小合适价格低廉,炸毁不心疼,后期可以过渡到轻量级FPV,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选择。
我主要参考了wetouns的帖子,感谢分享!一台能随地起飞手接降落的全功能FPV机的制作过程【内含视频】

我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优化精装

84cm翼展的手抛机,30元包邮,到手抛飞很平稳,测试重心位于机翼前缘2/5处。

飞机很简单,分为这几部分,实心的。

开搞,第一步就是挖机头舱室,用刀划出方格网,深度1.5cm左右,然后用手扣掉泡沫。这把压箱底好几年的尖头刻刀天生就适合干这活,十分钟就挖完了,不费劲。

电磨加清底刀头伺候,之前用它啃木头比较吃力,啃泡沫简直小意思,五分钟就把底部清理平整了。

机翼下面走线的槽,用清底刀粗切,圆锉精磨。

机尾巴内部穿孔走线,钻头不如螺丝刀好使。
(为了方便搞,我把机体切成三段)

开完孔就穿线。穿线有技巧,把线头三根线捏在一起滴502硬化后剪出尖锐的斜角,有利于穿线。
所有电线连接均采用图中的错位焊接法,三个接头相互错开,套一根热缩管就行了,图中接头位于机体内,连热缩管都省了。。。这种接法轻量、简洁。

总体走线如图

尾部连接用三根竹签蘸泡沫胶加强

另外一处断开位置埋入电机座,同时以电机座为加强体,无需插竹签。
淘宝上3.8元的6寸木质电机座,完美适配1806电机,表面用记号笔涂黑,刷502封闭。
香蕉头母头埋于电机座下,便于更换电机。

电调位置

机翼舵机

机翼的连接采用3mm碳纤维杆穿入,魔术扎带对拉

淘宝买的纸质铰链,定位、划口子、抹胶水、插入铰链。
平尾总成:升降舵机就装在平尾上,模块化设计,自成一体便于拆卸。

机体尾部切掉一块,舵机插槽埋入,机体底部埋入3mm碳纤维杆加强,最后贴纤维胶布

舱盖埋入磁铁扣(淘宝的)

舱盖上用吸管做的电调通风路径

机头处找了块起落架用的塑料片埋入,用1.2mm舵机拉杆弯成的直角钩子插入孔中,可以壁挂了

可拆装为四大部分,便于运输

腹部全貌

自己裁剪的白胶带贴上做装饰。
挂墙美吗?

楼主:
占楼备用

顺便说下配置:
思翼FT24遥控器、思翼FR接收机、东兴威1806KV2280电机、大黄蜂12A电调带5V2A BEC、4.3g不知名塑料舵机、3S1300mah不知名电池
装机总重330g左右。

为什么标题是第一期,因为我还在酝酿装飞控和图传的事,飞控已经初步选定冷门的F4 nano(资料太少,希望各路大佬提供线索)。
后面飞上手后还会有一轮暴改。

楼主:
装机测试

先上一个调试视频,升降舵是反的,后来开了舵机反向。
打算明天正式试飞!

最新动态:
试飞炸鸡图
无动力抛飞比较稳定,半油门滑翔发现略有低头伴左倾,最终全油门抛飞还是低头+左倾,扎进草里电机脱落把机身打了。
螺旋桨从后往前看,是逆时针转动,不知为何左倾?
低头估计是推力线不合适,已抬高电机角度。

网友A:
可拆卸机翼能详细讲讲么?另外平底刀头是个什么?

网友B:
精工细作目测重心偏后了些,配平、纵向安定性可能受影响。祝爽飞!

网友:
重心确实靠后,我做的时候前面加了不少配重

网友:
我最开始也是想溜娃来着,最后也是入了深坑了越玩越大

网友:
电调通风口都考虑了,很周全。

网友C:
这种国华4.3g,3.7g的舵机我都买过很多,因为便宜。也正因为便宜,特别容易扫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国华4.3g,3.7g的舵机我都买过很多,因为便宜。也正因为便宜,特别容易扫齿!

副翼受力很小,应该不至于,我认为用2g舵机都可以了。平尾的受力比较大,4.3g应该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拆卸机翼能详细讲讲么?另外平底刀头是个什么?

说白了就是把机翼切成两半,然后用碳杆连起来。那个刀头叫“木工清底刀”,专门清理槽底的。淘宝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工细作目测重心偏后了些,配平、纵向安定性可能受影响。祝爽飞!

谢谢提醒!我测了下重心,比原机重心前移1公分左右。我也没概念,一会儿去试飞一下

楼主:
谢谢提醒,一会儿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国华4.3g,3.7g的舵机我都买过很多,因为便宜。也正因为便宜,特别容易扫齿!

我在遥控器开机前给飞机上电,舵机就用力把副翼打满,而且不停的震动,发出很大声音。真担心舵机已经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副翼受力很小,应该不至于,我认为用2g舵机都可以了。平尾的受力比较大,4.3g应该也够了。

我还有小100个国华舵机(4.3g),从不敢用在飞机上,经常扫齿,而且容易发烫。银燕、powerHD的性价比都还可以。还是要注意风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小100个国华舵机(4.3g),从不敢用在飞机上,经常扫齿,而且容易发烫。银燕、powerHD的性价比都还 ...

国华9g塑料舵机和12g金属舵机怎么样?下次准备买这两种了,银燕有点小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遥控器开机前给飞机上电,舵机就用力把副翼打满,而且不停的震动,发出很大声音。真担心舵机已经不行 ...

这是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和舵机无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小100个国华舵机(4.3g),从不敢用在飞机上,经常扫齿,而且容易发烫。银燕、powerHD的性价比都还 ...

都是这样吗?舵机在到位后如果不受力,是不做工的,应该不发热。我也有好几个国华的,因为银燕的4g左右舵机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和舵机无关。

我没开失控保护啊

网友:
应该叫失控动作吧,所有的接收机都有失控时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华9g塑料舵机和12g金属舵机怎么样?下次准备买这两种了,银燕有点小贵

那种12g的黄色的数字金属舵机和紫色的模拟金属舵机都很不错,挺耐用的,且性价比高,就是不太适合小飞机用,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吗?舵机在到位后如果不受力,是不做工的,应该不发热。我也有好几个国华的,因为银燕的4g左右舵 ...

主要是材料强度的问题,往往是塑料/尼龙齿轮禁受不住冲击力导致损坏,发热是开始损坏至完全损坏之前的征兆,有的时候有征兆,有的时候突然抱死。飞机的舵机还是尽量避免侥幸,要尽力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选合适的舵机是首当其冲的,都是血泪教训。另外,如果重量合适,9g“辉盛”大一号的舵机会好很多。仅供参考

网友:
这样难飞不太好控制。

网友E:
这样改难飞,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难飞,不好控制。

你说的对,我已炸鸡。别人是带飞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已炸鸡。别人是带飞控的

我也改了一个,和你这个类似,飞过一次,不怎么好飞,不知道是不是没调好,但是也能玩,玩了十几分钟电机进水了才作罢,周末再去试飞看看。这个不太容易炸坏。

网友:
我正琢磨安装一个简易的飞控,几十块的那种,但是我的接收机只有四通道,第四通道没用上,调整一下遥控器的第四通道开关,改成一个三段开关,用来控制飞控不知道行不行,网上介绍的是用五通道开关控制。

网友F:
四发飞机  稳的一批
远航FPV手抛机 ,照片没上桨。续航一个小时左右。改过各种手抛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四发飞机  稳的一批

这电机座是怎么做的呢? 采用4个电调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电机座是怎么做的呢? 采用4个电调吗?

我猜是3d打印用热熔胶配合黑色胶带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发飞机  稳的一批
远航FPV手抛机 ,照片没上桨。续航一个半小时左右。改过各种 ...

你这个很漂亮啊,四个电调吗?

网友:
我觉得你的飞机是被你的接收大小给吓炸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难飞,不好控制。

这个副翼太靠近中心,舵效会比较差。
其它的和一般改装没什么区别,只是走线埋进了机身。
是怎么觉得难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很漂亮啊,四个电调吗?

无刷电机,一个电调只能配一个电机。
有刷的话可以一个带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已炸鸡。别人是带飞控的

不是飞控的原因,看起来也不是你飞机的原因。而是你没有练过固定翼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3d打印用热熔胶配合黑色胶带固定

猜对了,不过昨天把胶带去了,覆膜改涂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一个电调只能配一个电机。
有刷的话可以一个带多个。

用的四合一无刷电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猜对了,不过昨天把胶带去了,覆膜改涂装

麻烦请问下,这种机翼后推与前拉相比,有何优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的四合一无刷电调

四和一电调就是四个电调做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猜对了,不过昨天把胶带去了,覆膜改涂装

你这个是多大翼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麻烦请问下,这种机翼后推与前拉相比,有何优劣啊?

前拉效率稍高。另外后退桨的保护更好。
后推一般用于调重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前拉效率稍高。另外后退桨的保护更好。
后推一般用于调重心。

前拉效率是最低的,腰推,机翼后推还好,尾推效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多大翼展?

1米的手抛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拉效率稍高。另外后退桨的保护更好。
后推一般用于调重心。

感谢,学习了!

网友:
现在很流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前拉效率是最低的,腰推,机翼后推还好,尾推效率最高

原来是这样。
机头前拉可以理解,被机身挡住了气流。
机翼前拉为什么效率也低?而且看真机一般都是前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
机头前拉可以理解,被机身挡住了气流。
机翼前拉为什么效率也低?而且看真机一般都是前拉 ...

机翼前拉的力还是会被机翼挡住,翼面积越大阻力越大。虽然部分会转为升力,但是还是会浪费部分力效。
真机要效率的,很少前拉的吧?例如客机运输机的发动机都在机翼下,也不是前拉,后喷的气流不会被机翼阻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翼前拉的力还是会被机翼挡住,翼面积越大阻力越大。虽然部分会转为升力,但是还是会浪费部分力效。
真 ...

螺旋桨,或者涡桨的,基本都是前拉啊,除了部分无人机。
我认为无人机这样的目的是防止螺旋桨干扰侦查设备。

网友:
现在的客机都是机翼下拉, 不是机翼前拉。下拉螺旋桨的气流不会直接打在机翼上的,动力不会被机翼阻挡。

网友:
看了你的装机,我这就是伊拉克成色啊

网友:
感觉你这样改的很费劲,效果也不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猜对了,不过昨天把胶带去了,覆膜改涂装

请问 这飞机都有什么电装?重量是多少?

网友I:
腰推的改不好就不好飞,还是这种双发的好飞。稳。建议楼主改双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问 这飞机都有什么电装?重量是多少?

四发电机,司南飞控,熊猫800图传,鹰眼4K卡录,思翼接受,3S  3500毫安电池。   起落架可拆卸     带起落架起飞重量410克。
四发动力澎湃,续航也不差,一个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腰推的改不好就不好飞,还是这种双发的好飞。稳。建议楼主改双发。

谢谢建议,我的目标是要飞fpv,因为我是新手,先改成目前的样子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发电机,司南飞控,熊猫800图传,鹰眼4K卡录,思翼接受,3S  3500毫安电池。   起落架可拆卸     带起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发电机,司南飞控,熊猫800图传,鹰眼4K卡录,思翼接受,3S  3500毫安电池。   起落架可拆卸     带起 ...

请问 电机和电调是什么型号?

网友:
机翼上反去除改平,方便开外侧副翼。
腰推,安装角小,效率高。
倒V尾,错开螺旋桨尾部乱流,飞行更平稳。
前三点可转向起落架,就是为了玩,其实没啥卵用
只留了一个试机时候的视频,供参考。

网友J:
看完帖子,楼主入模第一次能做到这个样子实在是佩服。
忍不住又回复一次,交流一下心得。
84cm这个手抛机不知道楼主做完以后的重量是多少。
我那架感觉太轻,太飘了。。。降落要好长的跑道。
如果楼主想飞轻量级FPV我推荐48cm手抛机或者FT Mighty Mini Arrow
尤其是FT Mighty Mini Arrow重点推荐,淘宝可以买到3mm切好的魔术板。
这里有图纸和制作过程:https://www.flitetest.com/articles/ft-mighty-mini-arrow-build
FPV要注意选关油门能一直滑翔的机型,飞行的时候对速度很难有直观的感受,很容易失速炸鸡。这方面我吃过亏。

这两个是我飞轻量级FPV最顺手的机型
两个帖子供参考: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小飞机也能带你看大世界》
《第一次固定翼FPV穿球门绕杆》
胶水呢,502爱裂,定型可以用。
航模店那些泡沫胶易老化,强烈安利一波金枪2118。透明、便宜、不腐蚀泡沫,不易老化。

另外,我飞FPV喜欢电机零安装角,通过混控解决加油抬头和反扭的问题。
这样需要通过混控按一定的比例在副翼和升降通道输出油门杆的舵量。
deviation和OpenTx两种开源固件都能实现。
个人习惯了用devi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完帖子,楼主入模第一次能做到这个样子实在是佩服。
忍不住又回复一次,交流一下心得。
84cm这个手抛机 ...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对了,忘了说一句,如果不远航,单纯玩玩固定翼穿越,别装飞控。
意义不大,某些极端情况有飞控反而影响手感。
调好机比什么飞控都实际。
我是装过飞控又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遥控器开机前给飞机上电,舵机就用力把副翼打满,而且不停的震动,发出很大声音。真担心舵机已经不行 ...

这说明有一个齿轮已经坏了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大佬们的回复涨姿势了

网友D:
我安装了一个NX3飞控,明显好飞多了。这个飞控能帮助脱控平飞,如果打杆后杆再回中,飞机是不会回到水平位置的,需要自己打杆回到水平位置,我觉得对练习操作没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2021-06-20):
引用 网友D:
我安装了一个NX3飞控,明显好飞多了。这个飞控能帮助脱控平飞,如果打杆后杆再回中,飞机是不会回到水平位 ...

看着好亲切呀

网友K(2021-07-30):
切机身我一般不会切平面,而是切个v字,两个好处,一方面增大粘接面积,另一方面非常好定位不会歪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发电机,司南飞控,熊猫800图传,鹰眼4K卡录,思翼接受,3S  3500毫安电池。   起落架可拆卸     带起 ...

请问用的什么电机?多大的桨?是手抛机改的吗?

网友L(2021-08-29):
引用 网友D:
我安装了一个NX3飞控,明显好飞多了。这个飞控能帮助脱控平飞,如果打杆后杆再回中,飞机是不会回到水平位 ...

加这么多配重,飞机不低头吗?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切机身我一般不会切平面,而是切个v字,两个好处,一方面增大粘接面积,另一方面非常好定位不会歪掉

这个方法好,必须采纳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这么多配重,飞机不低头吗?

不低头,后来换18650电池了,刚刚好

网友:
腰腿机,推力线要过重心。不然很不好飞

网友:
还是双发好飞,小白入门不到三个月,改了一架48的空心杯不好飞,又改了两架双发的很好飞,我这新手也能飞的像模像样。另外建议楼主把附翼开在外边,非常灵活,翻滚轻松,两架飞机一对比就出来了!

来自微站

网友:
你的改有点复杂,建议你做一小工具,用一30W烙铁《外热》把烙铁头拔出,用粗铜线弯一三角型装上,加热后用来挖泡沫非常好用!另外不要把机身分成三段这是很笨的办法,把舵机装在机翼下的机身两侧用钢丝牵引水平和垂尾便可!希望这些建议能对你有帮助,电机装在机头更好!本人改装过多架84机这是一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猜对了,不过昨天把胶带去了,覆膜改涂装

电机座那买的?
给个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发飞机  稳的一批
远航FPV手抛机 ,照片没上桨。续航一个半小时左右。改过各种 ...

请问多大电机,电调多少a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四发飞机  稳的一批
远航FPV手抛机 ,照片没上桨。续航一个半小时左右。改过各种 ...

可否私信一下,非常喜欢你这个创意,有几个问题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否私信一下,非常喜欢你这个创意,有几个问题请教

什么问题?    VX  18508788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