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为什么有的遥控快艇尾舵不在中间位置?

楼主(2021-05-21):
,这种舵面偏置设计是出于什么目的?

网友A:
避开螺旋桨涡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避开螺旋桨涡流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舵与桨离得近才效率高。

网友:
别想太多。放中间不好安装

网友:
这个cat的真船就是正中间放置的

网友: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B:
记得某个精华贴里提到过这个问题,好像是为了能走直线。你可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某个精华贴里提到过这个问题,好像是为了能走直线。你可以找一下

谢谢,因为大部分舵都在中间位置(正对着螺旋桨)。而这种布置比较少见,我推测是不是为了克服电机反扭力而有意而为。

楼主:
对于单桨快艇而言,电机反扭力会导致船体倾斜,从而使得转向吃力。这种舵面偏置可以增大左转的力矩,使左转更轻松,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
搞错了,原船是双动力在左右,舵中置

网友C:
单桨的快艇才这么装,就是为了克服反扭,如果装在中间直接就翻了,双桨因为对转,扭力相互抵消,就没这个问题中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桨的快艇才这么装,就是为了克服反扭,如果装在中间直接就翻了,双桨因为对转,扭力相互抵消,就没这个问 ...

正解!

网友:
出轴长度有讲究,长到一定程度,舵没法装,所以装侧面。
然后比赛一般都是顺时针转圈,所以放右边。

网友:
我不玩竞赛,只只娱乐,我的所有艇都改成了中舵。这样低速也能有较好舵效,适合比较狭窄的水道。至于右舵,个人分析,应该是o艇比赛一般都只有右转,走环形航线。右转时艇身右倾,右侧舵插水更深。相反的,左转时舵片入水减少,所以舵效小,左转半径大

网友(2024-04-03):
克服反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