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ft飞机使用的都是4mmKT板?

楼主(2021-05-21):
那是不是用4mm魔术板才能还原设计

网友A:
差不了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了多少的

就是不明白我做的探险者为啥重心在机翼三分之二处

网友B:
谁说的,当初那么多国人模友在美丽国直接买的FT原版。他们KT板质量是真的好,价格也是真的贵,比国产成品泡沫飞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当初那么多国人模友在美丽国直接买的FT原版。他们KT板质量是真的好,价格也是真的贵,比国产成品泡 ...

我比较关心他们的板材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密度就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较关心他们的板材厚度

虽然没用游标卡尺实际测量,但是用FT官网的图纸做的飞机开的孔都是5MM的宽度…………

网友:
开孔,切虚线挖泡沫芯A形折叠都是5MM的宽度。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网友:
你飞要用4MM魔术板做也没啥问题,就是有些孔位你对不上。

网友:
应该都是5mm的

网友C:
还有个问题,国内的KT板不抗热熔胶的烫,每次用热熔胶涂上去,板子就会变形,但是看FT的视频,他们的热熔胶涂上去板子没有反应,而且感觉FT用的热熔胶固化得很慢,感觉材料不一样,有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较关心他们的板材厚度

FT的官方图纸的板材厚度是 4.32mm。 所以无论是4mm板还是5mm板,误差都不会太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国内的KT板不抗热熔胶的烫,每次用热熔胶涂上去,板子就会变形,但是看FT的视频,他们的热熔胶 ...

好像国内的KT板多数是PVC膜贴面的,所以不耐热;而FT的膜是纸面的,不怕烫。

但是各有各的好,PVC膜的如果不用热熔胶大法,而是用航模胶粘的话,会轻很多。而且不会像纸面的KT板那样会受潮。

FT那种牛皮纸面的KT板也是他们定制的。市面上买不到这种又轻、又韧、又有一定耐水性的纸面KT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国内的KT板多数是PVC膜贴面的,所以不耐热;而FT的膜是纸面的,不怕烫。

但是各有各的好,PVC膜的 ...

解释得相当专业,受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国内的KT板不抗热熔胶的烫,每次用热熔胶涂上去,板子就会变形,但是看FT的视频,他们的热熔胶 ...

温度很重要。就算是纸面的,温度高了一样会烫缩板芯。什么温度合适,这个和板子、操作方式、用胶的不同等等都有关。买一把调温的胶枪,几十块钱,一次性投入用很多年。最好拿边角料试一试。粘接面长,需要一次性涂很多胶,温度就最好稍高一些,要不你来不及操作就冷了,比如折翼面,偶而烫缩一点点也不要紧,反正在里面。粘接面小,随手点一点就好,温度低一点也不紧,有利于美观,特别是FT设计里常有的包边,如果是外面的,温度更要低,没有板芯的膜,特别容易缩。这些都是需要反复做才能积累的经验,好在玩KT板的意义就在于反复做、多尝试,多做一些,很快就找到窍门。
固化时间都差不多,你看到的差异只是胶的不同而已,市面上有普通到高粘各种胶,透明粘度最差,固化也快,还一种黄色和黑色的高粘,固化就慢。FT的视频里有介绍过热胶的不同,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我个人习惯使用的是乳白色的高粘,粘度适中,强度够用,容易拆除,黄黑的太粘,拆起来就费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很重要。就算是纸面的,温度高了一样会烫缩板芯。什么温度合适,这个和板子、操作方式、用胶的不同等 ...

果然专业,解开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工艺才行,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国内的KT板不抗热熔胶的烫,每次用热熔胶涂上去,板子就会变形,但是看FT的视频,他们的热熔胶 ...

你这是认知错误,胶枪和胶棒看起来都一样,其实他们用的和我们用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FT有一期介绍胶枪和胶棒的视频,光是胶枪RMB都要几百元。KT板更不用说了,比魔术板都要贵很多。你认为是物价和收入的问题,其实它是质量材料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认知错误,胶枪和胶棒看起来都一样,其实他们用的和我们用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FT有一期介绍胶枪和 ...

你说的是,我看过那个视频,但是对于马家店铺上面各式各样的胶棒,实在缺乏辨认能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我看过那个视频,但是对于马家店铺上面各式各样的胶棒,实在缺乏辨认能力

楼上的回复到是给我提了醒,还是最直接的使用经验更有参考价值。

我常用的胶枪有两个,一个100瓦,一个25瓦的,都是淘宝货,20-30块的那种,用了2-3年了,状态良好。
100瓦的用11mm胶棒,大功率的胶枪温度高,可以做机翼这种施胶量多的部分。做FT的板材飞机主要就是用这个。

25瓦的用7mm胶棒,主要用来修成品机。

胶棒就是最普通最便宜的半透明的。
黄色的那种会漏胶,而且感觉强度没啥区别。

我一直用的两种板材都是纸面的,不像国内的板材品种那么丰富。不过我看他们很多是用航模胶来替代热熔胶,成品重量会轻很多。我最近也打算试试看。

我还有德伟和良明的胶枪,以及博世的胶棒。除了贵了几十倍外,并没有觉得更顺手、更好用。

网友:
感谢达人分享使用经验,看来除了工具,制作工艺还需要持续摸索一下,非常感谢大大!

网友F:
有个啥关系,开孔的宽度按板子来就对了,玩DIY这点都考虑不了,这都搞不定就不要玩DIY机了,买成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回复到是给我提了醒,还是最直接的使用经验更有参考价值。

我常用的胶枪有两个,一个100瓦,一 ...

因为这种低端货80%以上都是中国产的,即使他贴了博世的牌子
国内的话,可以直接在粘接剂厂家开的淘宝店买,便宜实惠也好用。不过这东西比较重,估计到了国外,运费可不简单了。
胶枪其实蛮重要的,本身是个结构简单的小设备,但做板材机来说,却是个主要工具,何必难为自己,弄个好的也不值几个钱,但会省多少心力呢。
功率够高,意味着连续出胶量大且温度稳定,小枪就辛苦得多了。
所以我的搭配,一把靠谱的调温胶枪+普通一些的胶棒。胶有误差,还能用调温来调整,不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啥关系,开孔的宽度按板子来就对了,玩DIY这点都考虑不了,这都搞不定就不要玩DIY机了,买成品吧

朋友,我只是往更深层次研究一下,虽然我等级低,但是固定翼也玩了七八年,飞机也有十几架,你这么极端回复不合适了吧?

网友G:
FT图纸是激光切割,考虑了烧蚀因素,所以就是四点几MM宽。如果手切的话,影响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FT图纸是激光切割,考虑了烧蚀因素,所以就是四点几MM宽。如果手切的话,影响也不大。

大神啊,你说得对,没有考虑激光切割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啊,你说得对,没有考虑激光切割的问题

如果你看了很多FT的视频,Josh偶而会提到,图纸设计的开缝是小于板宽的,他设计的宽度一般都是4.5mm,他也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粘合得更紧密。
实际上5mm的板材的真实厚度大多从4.8mm-5.4mm不等。所以,他这样设计同时也有利于不同的厚度误差。此外,还有你说的切割误差等等。
所以不用纠结,前人做了无数个了,都是5mm板材,从来就没什么问题。同样的就算你用4mm板子做,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