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s 700X 大兔子装机图片分享,六十多张图

楼主(2021-05-21):
Protos 700除了evo版本同时也提供了成本较低的铝尾管版本,配合简易头罩,降低炸鸡成本,同时机身重量也减轻很多,目前这台700已经被我减肥到5.2kg左右起飞重量,Ultra light版本可以到5kg左右,相当轻盈了,对比老款5.6kg以上的重量要轻了很多
先看个视频

整体塑料大机身分为两种材料,铝管版本是比较重的,成本更低,如果追求极致性能可以用超轻版下机身,大概减重100g。塑料下机身炸鸡卸力,更换方便,保护上机身,而且成本相对低很多

一体化轻量脚架只有不到70g的重量,为减肥做出贡献

装上脚架

只需要两个螺丝,非常简单方便

最新设计的第二马达轴承座,有效降低马达轴承负荷,轴承都选用日本nmb品牌,品质第一

全新设计的马达座取消压带轮设计,大大降低大皮带温度,增加10倍以上使用寿命

金属件都由日本进口cnc机床加工,保证有最高级别的精度

皮带轮采用7075材质,大大增加耐磨性,中间使用8转6mm铜套,可以支持所有马达轴规格,使用6mm马达轴的情况下避免了马达轴的磨损,延长保养周期

丝般顺滑的配合精度

压带轮简化,材质由不锈钢改成7075,大大减轻了重量,全机90% YFS螺丝保证了品质

一体尾管固定座注塑成型,内嵌螺母,避免滑丝,中间有凸台可以保持尾管不转圈

轻量化尾管固定座

装上弹簧压带轮

装上尾管固定座,螺丝先不要拧紧

一体化中心板是兔子的灵魂,也是成本很高的配件

依然使用日本进口nsk轴承

装上x碳板加强,比起以前做了一个开孔,方便上可调舵机

连上马达座和尾管座,先不要锁紧螺丝,后期需要调整皮带松紧,这个好比汽车的大梁,承载了全部的传动部件

超轻量化巨型大小齿盘,虽然很大,但保持了很轻的重量

比小罗700还要大一个规格的楔块单向轴承,无胶水设计,基本是不可能坏的配件 了

装上小齿中心座

装上主轴和单向轴承套

定制超软皮带,强度也是特别优化过的,不需要有断皮带的顾虑

主轴上方有一颗巨大的止推轴承,保持变距顺畅

进口纯碳板,因为是亮面,所以必须没有划痕出厂,保护膜伺候

撕开保护膜和镜子一样

装上头罩柱,也可以使用升级款磁铁头罩柱,上头罩只需要一扔即可

上侧板连接金属件

上侧板和下侧板连接

主轴座,轴承也是nsk的

另外一边的碳板也装上

第三轴承座从下往上按住安装,可以做到0虚位

可调自动弹簧压带轮安装,有三个孔位可供选择,最后面是极限3D使用

插上尾管后开始安装尾波箱,尾波箱是一体压铸后cnc完成,轴承同样日本nsk

装上尾皮带轮,30T的尾皮带轮告别打滑

装上压带轮

装上垂尾

拨叉

铜套压入式变距环,没有螺纹设计,避免脱落

由于尾波箱是msh老供应商加工,此处公差较大,所以加入一颗垫片保持变距顺滑

此处注意铜套方向,台阶的朝里,并且保持这颗螺丝不要锁紧,否则尾巴变距会不顺畅

装上尾撑

十字盘改为无虚位设计,老款msh十字盘虚位很大,飞行手感影响很大

新款桨夹臂增加一个内孔,配合17-18mm舵机臂有很好的效果,外孔为原来的孔位,配合19mm原装舵机臂

新设计的pom胶圈配合o圈(放里面)有很好的飞行效果

装上相位臂

装上陀螺仪碳板

一份简单的装机作业完成

网友:
完整看完,忍不住说一句,苏州小罗模型,!

网友A:
兔子机应该就是安静了,其它有什么强的地方?

网友:
油王飞的好暴力

网友:
精华贴很耐看,奖杯很亮

网友:
太完美了

网友B:
这飞机上市了吗?在哪里买?

网友:
好看,想买

网友C:
头罩柱可以改进一下,改成小罗700的炸机不会搞坏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罩柱可以改进一下,改成小罗700的炸机不会搞坏侧板。

买到手就可以知道设计细节了,炸鸡自动断头罩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上市了吗?在哪里买?

上市了,某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兔子机应该就是安静了,其它有什么强的地方?

啥也没有

网友:
端午假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大兔子装好,原来我手上这台大兔子是最老的版本,主马达还带一个压带轮,按罗老板所说,十字盘虚位岂不是很大?最痛苦的是舵机拉杆与球头扣的问题,拧的手都疼,球头扣也被拧成麻花了,有安全隐患,但我看了看XL700的舵机拉杆,非常顺滑,为啥都是小罗,区别这么大,还有就是尾舵机座固定螺丝,原配的M3螺丝滑丝拧不紧,还好自己动手把螺母打穿,然后用长M2.5螺丝加防滑螺距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