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类似微风这样的应用,哪种构型的马达座会更好用?

楼主(2021-05-22):
上一次亲手制作KT板练习机已经是十几年前了,用的还是个280减速组……

楼主:
前一个方式,考虑的是在平面“防火墙”上固定。
后一个方式,是直接和机身侧板固定了,然后考虑了前轮转向的可能。当然下半部也可以简化掉。

楼主:
简化之后……这样最后的成品会比较紧凑,轻很多。

做航模,常常要考虑加法还是减法。
新手往往更多考虑加法,比如增大动力、增大电池……但对菜鸟来说往往减法比加法更有效。

来自微站

网友:
是的,减法比加法聪明

网友A:
我觉得如果是新手用,安装电机座那块木板哥木架卡扣别太坚固,对于新手来说如果炸鸡那块木板被撞掉,可以卸掉大部分冲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是新手用,安装电机座那块木板哥木架卡扣别太坚固,对于新手来说如果炸鸡那块木板被撞掉,可以卸 ...

有道理!

不过在简化的结构上就没有可以弱化的部件了。
倒是可以在电机座四角加木垫片垫空,这样受到冲击的时候电机座可以起到吸能的作用。换个十字座很便宜,也可以用更便宜的层板座替代。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不过在简化的结构上就没有可以弱化的部件了。

垫出空隙后起到吸能的作用。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