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天线位置,哪里好

楼主(2021-05-22):
433天线,打算飞个10来公里,不想放在机翼上,因为是可拆机翼,每次还要接头,想放在机身侧边,请问会不会被机身和机载的设备遮挡?

网友A:
赛斯纳飞10公里会不会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斯纳飞10公里会不会很累

4000的电池,10安的巡航电流,50的速度,应该可以的

网友:
如果是逆风返航,赛斯纳可能会比较吃力哦,天线就放你比划那位置,天线末端接收部分高出机翼,并用导管定型防止被风吹倒最好!

网友:
根据GP天线的特性,天线垂直向下吊挂在机身下面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