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470,装上尾桨一试,震动大得想撞墙

楼主(2021-05-22):
尾管、尾桨夹、三轴、工字臂、大齿盘、主轴轴承、尾桨全换了也不行,就差皮带、蟹爪、尾驱动带轮没换了
但是尾桨换成了亚拓74mm的,
直接把大桨夹和十字盘拆掉了,就剩一根主轴试
不装尾桨震动稍微小一点,装上尾桨,油门推到定速70%,直接震得亲妈都不认识,放在地面都能震漂移了,尾管都震出重影来了,手摸上去都要震飞
一拆掉尾桨就没事了。换一套450的小尾桨震动能稍微小一点,这什么毛病,亚拓原装的尾桨平衡性有那么差?搞了整整两天没搞好,气得我直接又买了一台空机,我就不信了

网友:
检查一下就好,肯定有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配平尾桨吧

网友A:
尾轴的轴承坏了,老问题了,用3mm的轴,轴承寿命是不行

网友:
检查检查,不难发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的轴承坏了,老问题了,用3mm的轴,轴承寿命是不行

尾轴轴承倒是没换,因为手转起来好像没问题,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轴轴承倒是没换,因为手转起来好像没问题,我试试

尾轴轴承应该是检查一下匡量,尤其是桨夹侧的,有明显匡量就是要换,不管顺不顺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轴轴承倒是没换,因为手转起来好像没问题,我试试

90%轴承虚位,我遇到过,而且尾轴3mm粗刚性不足,设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轴承虚位,我遇到过,而且尾轴3mm粗刚性不足,设计失败

唉,已经买了冰人的一整个尾波箱+尾桨夹了,470这飞机感觉确实不能炸

网友:
亚拓飞机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已经买了冰人的一整个尾波箱+尾桨夹了,470这飞机感觉确实不能炸

所以我改了x3尾波箱,壮了一点

网友B:
原装塑料尾巴真不能飞,换冰人尾波至少保证能飞,我的冰人尾现在都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塑料尾巴真不能飞,换冰人尾波至少保证能飞,我的冰人尾现在都没有调好,

我今天也换了一整套冰人尾巴,还是有很大震动,飞起来也追尾,都想退470了,这飞机真的是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的轴承坏了,老问题了,用3mm的轴,轴承寿命是不行

换了一整套全新的冰人尾波+尾桨夹,皮带也换了,电调原装的好盈的都试过了,我算了算,估计只有舵机、电机、球头之类的没换过了,还是无解,只要装上尾桨就震得手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一整套全新的冰人尾波+尾桨夹,皮带也换了,电调原装的好盈的都试过了,我算了算,估计只有舵机、电 ...

尾巴全部都是新的吗?包括尾轴也是新的吗?尾桨也换新的?如果都是新的,那不应该会有剧烈震动才对,如果不装尾桨,最大油门都不震动,但是装了尾桨震,那问题可能在尾桨,尾轴和尾轴承这3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全部都是新的吗?包括尾轴也是新的吗?尾桨也换新的?如果都是新的,那不应该会有剧烈震动才对,如 ...

对啊,一整套冰人尾波箱+尾桨夹+变距机构,全新的尾桨,可以说从尾管固定座往后全部都是新的了,没有任何旧件,包括所有轴承和螺丝,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尾管固定座的问题,就剩这一个没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全部都是新的吗?包括尾轴也是新的吗?尾桨也换新的?如果都是新的,那不应该会有剧烈震动才对,如 ...

已经试了把电装拆下来换到一台全新的470上面,振动小了点,追尾也没了。准备逆向换件试试,看换到哪个件出问题

网友C:
尾巴全换了?这感觉是尾轴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全换了?这感觉是尾轴弯了吧?

从尾管固定座往后的所有零件全部是新的,没有任何旧件。

网友D:
装上尾桨应该是放大了震动源,不一定是尾桨的问题,你已经排除了电装的问,有可能是机身变形了,或者是尾管座里的皮带压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上尾桨应该是放大了震动源,不一定是尾桨的问题,你已经排除了电装的问,有可能是机身变形了,或者是尾管 ...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感觉振动还是在机身。刚发现买的亚拓原装主轴居然太细了,装上之后,和轴承内圈之间居然有明显的间隙,三个轴承限制住都没用,用手居然还可以晃动,看来亚拓品控真的下降明显。不过我换了一根主轴和全新的大齿盘组,没有间隙之后,振动还是没什么改善。

网友:
亚拓的飞机就是这样炸了,会各种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感觉振动还是在机身。刚发现买的亚拓原装主轴居然太细了,装上之后,和轴承内圈之间居 ...

我今天又飞几个电470,调整了一下K8上的自旋速率和尾舵机的左右行程,金鱼尾已经消除了,跟兔子尾巴的380尾巴的飞行质量看齐了。
LZ的机子会不会是皮带松紧的问题,问题不会无缘无故产生的,我这台机700元收来的全套机带4个电池(首飞第二电被我炸鸡当场燃烧了一个,还有一个周末被我调整K8的时候时间过长没注意到电池电压,有片电芯变0了!!!),还带两副大桨,想想都超值,首飞在本地高手的指导调整好试飞,结果第二电就炸鸡烧电池(技术不精刚学倒飞),炸鸡后机子状态就没好过,每次飞尾巴都有问题,前两周收了个冰人尾波箱,套上自己手上的450尾双推和金属桨夹,经过昨天的K8调整,今天终于可以爽飞了

网友:
动平衡很差,检查的顺序首先是圆心,看看尾轴弯没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