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xk!!!我算是知道我上次炸机的原因了

楼主(2021-05-22):
原本是买的470L塑料版,后来看着一大堆塑料不爽,买了金属桨夹等升级件,回来就换上了,挺好
然后又买了倍特2600的电池,悬停了一会,也挺好,但是好像悬停时螺距杆偏高
没多想,切3D试一下吧
先来个钟摆试试?
飞了不到10米高就开始
卧槽,怎么越摆越低????
赶紧改出,来不及了!!!
BOOM  !!!
日了X了,没飞多久的新机

算了,买配件修吧!
换上新主轴,再换上新大齿盘、横轴,装上桨夹、十字盘
有一根大桨夹拉杆炸飞找不到了,另一根完好无损
OK,就按照这根没炸坏的调另一根。
调完装上,恢复原样!!
量一下螺距吧。
What ! ! ! 螺距怎么变了?????只有正负9度了???拉杆长度完全没动过啊!!
奇怪了。。。。难道上次就是因为螺距变了再加上电池重了炸的鸡么?
没管他,调回正负12就是了。
今天没事逛了逛论坛,看见一位坛友发帖问470金属桨夹上带V2和不带V2有什么区别,说是带V2的摇臂加长了。
啥!!!!拿卡尺一量, Fxxk ! ! ! 还真不一样长,原来我塑料桨夹和金属桨夹摇臂也不一样!!想当然地换了桨夹之后没量螺距!!!就这样好好的一架新机毁了

网友:
哈哈,越炸越新

网友:
真模型坑

网友A:
塑料版  18mm , 金属版  22mm , 相差  4mm ,太大意了,相差了40张 A4 纸的厚度。

网友B:
两种桨夹摇臂长度不一致丝毫不影响调整螺距范围,自己修机器疏忽没有标定螺距导致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桨夹摇臂长度不一致丝毫不影响调整螺距范围,自己修机器疏忽没有标定螺距导致炸鸡

是的,想当然的以为两个桨夹是一样的,以为装上去螺距不会变,没想到栽在上面了,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版  18mm , 金属版  22mm , 相差  4mm ,太大意了,相差了40张 A4 纸的厚度。

这回栽的惨

网友C:
螺距差那麽多,手感已经不一样。

悬停都感觉到杆偏高,就应该下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差那麽多,手感已经不一样。

悬停都感觉到杆偏高,就应该下来检查。

是啊,太着急了,买了个教训

网友:
一般人估计想不到还有这么一出。至少X3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此时内心

网友:
都玩钟摆了,LZ也飞不少时间了,起飞就能感觉到吧,我飞机加了14克的散热片都感觉飞机重了,飞行手感不爽,两块电后就立马拆了,恢复之前手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