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 接收机烧了,大神门有知道这个电子元件是什么,是多大型号的?多谢了

楼主(2021-05-23):
(无正文)

网友:
可能是贴片电容

网友:
从图片上看那应该是个贴片二极管。

楼主:
这个是天线过来连接的一个电子元件

楼主:
看击穿的样子,像是二极管

网友:
我看像是电容,同意楼上的说法。具体情况,能否描画下电路图,就更清楚了。

靠近天线,电容的可能性更大点。

网友:
论坛求一个同样接收机图片,这个更加靠谱

网友:
很老的接收机了,曾经的标准配置,用的人还是很多的

网友:
可能是个稳压二极管

楼主:
烧了看不清了,有个没烧的图就好了。

网友(2021-10-25):
那就是一个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容,找个大小一样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