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我拆带轮的简单方法!

楼主(2021-05-23):
基本工具,螺栓+螺母+垫圈+扳手

楼主:
具体步骤:

网友:
好方法。建议两个螺丝之间最好有定位连接,不然容易滑脱。

七年了,终于回归

网友:
灵活运用手头零件

网友:
简易版拉马666

网友A:
有这水平,加多一块板一颗螺丝就是拉马了。这么顶出来轴承要受力

网友:
简单实用是个好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水平,加多一块板一颗螺丝就是拉马了。这么顶出来轴承要受力

拉马拉出来,轴承也受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马拉出来,轴承也受力吧?

拉马顶着轴拉轮,轴承在轮的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马拉出来,轴承也受力吧?

拉马顶着轴拉轮,轴承在轮的后面,简化一下就变成有没有轴承都能拉出来。如果用螺丝顶出来,没有轴承,带轮就会带着轴直接往前走

网友:
好办法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