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悬停的时候为什么会自动向右转

楼主(2021-05-23):
穿越机悬停的时候为什么会自动向右转,遥控个飞机都校准了,电机也检查了,悬停的时候会自动往右侧转向。

网友:
微调可以吗

网友:
手动飞行校正

网友:
设置下死区

网友:
看看你遥控行不行,差遥控器也不行………

网友:
有影片吗?自穩/半自穩?手動飞行有沒有這個問題?

网友:
大概你遥控器摇杆不在中点

网友:
看看是不是回中偏了

网友:
自稳模式就调遥控器,手动模式应该是重心,重新校准陀螺仪就可以

网友:
飞机飞久了 或者炸机什么的出现类似情况很正常 只要不是偏太严重(手动感觉不出来)都不去管它

网友:
又不是无人机,去飞吧,飞出去就没事了

网友:
检查地面站通道映射的中立点

网友:
大概率是你的遥控器在作怪

网友A:
在地面站打开控,飞机会转的话就是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站打开控,飞机会转的话就是没有设置好

只要开控就会旋转,遥控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开控就会旋转,遥控有问题么

是的,舵角大小设置,还有微调设置可以调整中立点和1000——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开控就会旋转,遥控有问题么

油门的低位摇杆值要低于1000不然无法解锁飞机比如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