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两天的劳动成果—26mm喷射发动机;历时一周,整船做好。

楼主(2021-05-23):
周末两天,
3D打印喷射泵零件;
网购2835 3150KV无刷电机、水冷套、40A好盈海王V2 RTR电调;
网购304不锈钢M3螺丝、螺母、平垫、弹垫;
网购3*5mm硅胶管;
网购3.17-4mm联轴器、4*100mm不锈钢轴;
手工开19mm孔距电机固定孔(打印件25mm孔距用不了);
手工用锉刀给3D打印26mm螺旋桨扩成4mm孔洞;
手工用回形针制成舵机拉杆并淬火、防锈;
手工微调螺旋桨在钢轴尾部的位置以防止与四周及前后零件摩擦等等。
充实的两天,也是劳累并高兴的两天。
给自己一个,哈哈

2021.5.28-整船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感谢鼓励

网友B:
看着是个好东西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个好东西   赞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主:
准备放在用5mm KT板做成的登陆舰上,同时也可以作为救援船

网友C:
看你的清单好像喷泵轴套里未有轴承?这样转起来会发烫,水也冷却不到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清单好像喷泵轴套里未有轴承?这样转起来会发烫,水也冷却不到里面

我用可擦笔塑料笔芯管(内径4mm,外径6 mm)做的轴套,里面加了润滑脂,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可擦笔塑料笔芯管(内径4mm,外径6 mm)做的轴套,里面加了润滑脂,不知道行不行?

塑料笔芯管那玩意没用的,不耐磨,一发热就没了。基本等于一次性的东西。

楼主:
电池扎带随便找了一个,以前在这家买过格氏电池送的。
非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笔芯管那玩意没用的,不耐磨,一发热就没了。基本等于一次性的东西。

今天首航成功,跑了2块3S 2200mah电池,亲测可能是PP(聚丙烯)材质的笔芯管做轴套完全没问题。
耐热可达140摄氏度,并且自润滑。

楼主:
这个轴套只是适用于我的这一条船没问题,其它工况还请三思而行。

网友(2021-07-04):
船型可以考虑在优化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