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有组装调试教程,小白不会

楼主(2021-05-23):
遥控器是天地飞12,陀螺仪k8,100A好盈铂金,哪位大佬有组装到调试的教程,我找了一大圈没找见

网友A:
组装什么玩意都不说,怪不得找不到。

网友:
100a电调 搞什么东西

网友:
100A电调,是500/520/550

网友:
450的K8陀螺仪会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什么玩意都不说,怪不得找不到。

组装的550x,

网友:
先把飞机按照说明书装起来,然后找遥控器的直升机模型设置教程,天地飞的控应该有人在用。然后找电调的说明书,校准行程,如果需要的话设置定速,新手可以不用设置。然后找K8的设置教程,论坛里有很多,设置完之后飞机就可以飞了。注意两点:1.电调不确定有没有调试好的时候最好把连电机的三条线随便断开一根,保证安全,又不影响听电调的设置声音。2.如果你是纯新手,强烈建议先练十个小时模拟器,你的飞机不小,安全第一。

网友:
请老鸟吃饭,然后把飞机和工具都带齐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533

网友:
甚麼都不會!就飛550!利害!

网友:
连装机都不会飞550?这不是开玩笑吧!

网友:
找不到联系我我帮你弄